请求帮助,想知道sc927003芯片个引脚用的什么功能,求大神相助

楼主:
想知道sc927003芯片个引脚用的什么功能,求大神相助

网友A(2020-02-19):
你的图就没有sc927003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就没有sc927003芯片!

stm8s003f3就是的,标错了,网上看他们可以互换,但还是理解不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就没有sc927003芯片!

stm8s003f3那个就是,图上标错了。看网上说他们可以互换,还是没能太理解。

网友B:
stm8s003f3那个就是,标错了,网上说他们可以互换,学起来还是不太能理解。

网友B:
stm8s003f3那个就是sc92f7003,网上说可以互换,但还是不能太理解

网友B:
图画错了,重画中,后面还望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tm8s003f3那个就是sc92f7003,网上说可以互换,但还是不能太理解

stm8s003f3那个是单片机,你那方面不能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