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报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之前用别人的电脑编写流水灯程序不会报错,今天用自己电脑就报错了。用的都是Keil4

网友A(2020-02-19):
根据提示,你缺 _cror_ 函数声明。

网友B:
5句宏定义错误,应该是#define led P2

网友C:
认真查一下,根据提示,你缺 _cror_ 函数声明。

网友D:
LED 不可以用宏定义 #define
应该这样:
sbit led=P2^0;

网友E:
那应该怎样声明呀? 我是调用了函数库的呀

网友F:
你的led定义的是一个位(p2.0)不可以赋值为16进制数,你应该把led定义为p2口,具体方法可以用宏定义,比如#define led P2

网友E:
谢谢各位,确实是定义错了

网友G:
确实函数声明

网友H:
4楼正解,位定义应该用sbit

网友I:
你的led  = P2^0  。赋值的时候只能是1或0  。

网友J:
最开始是位定义,即定义P2.0为Led,仅仅1位,可是在最后赋值时对P2口整个操作了,P2它有8个IO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