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控制步进电机有个疑惑?

楼主(2020-02-19):
     我想用STM32发送 特定频率,数量固定的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但是这个 脉冲 是很多组 频率不同数量不同的,比如说 以1KHZ的频率发送200个脉冲(这里为方便记为1组数据),电机转动完成后,再发送 2KHZ、300个脉冲(2组数据),后面还有许多。任务是控制3个步进电机的,每个步进电机的都有一套上述的数据。
    目前的问题是:
    如何让这3个步进电机运动的时候每组数据是一一对应的,比如 电机1 1KHZ、200个脉冲;电机2 2KHZ、400个脉冲;电机3 500HZ、100个脉冲。也即 电机1 以1KHZ、转动200个脉冲,同时电机2 以2KHZ、400个脉冲,同时电机3 以500HZ、100个脉冲。
    各位大佬还请多多指导啊

网友A:
如果同步要求很高,可以用3组控制器分别控制3个步进电机,先分别给3组控制器下方案命令,再统一下动作命令。

网友B:
一是每一个电机的数据接收建立一个缓冲区(大小依数量来),二是发送时加上一个前置编码(类似应答),如前置码是0xAA 0X64是发送第1个电机的100个数据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步要求很高,可以用3组控制器分别控制3个步进电机,先分别给3组控制器下方案命令,再统一下动作命令 ...

您的意思是用 3个STM32分别控制1个步进电机,再用一个STM32控制这3个STM32?使用多机通讯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是每一个电机的数据接收建立一个缓冲区(大小依数量来),二是发送时加上一个前置编码(类似应答),如前 ...

我不太能看的懂您说的这个办法,能不能再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