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爱好者必备仪器-示波器

楼主(2020-02-19):
来自一位示波器用户的自述:
我很小就渴望有一台示波器,可是那时候示波器实在太过昂贵,一般只有公司或者研究所之类的机构才买的起,个人想要有一台示波器除非你家里有矿。我很幸运,家境还算殷实,在我18岁那年我老爸买了一台模拟示波器给我当生日礼物。
我已经记不清多少次和我的朋友们讲,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就算是业余的,也应该搞一台示波器。因为如今示波器已经算不上是奢侈品了,国产的有些品牌的示波器,无论是从价格还是性能考虑,都很值得购买一台。2年前我买了一台麦科信的平板数字示波器,今天我就来讲一讲,列举一些理由,为什么示波器是值得每个电子爱好者应该拥有的众多仪器之一。

我买的是麦科信的TO1104. 在我看来,这是目前国内市场上最适合初学者入门的示波器。和那些进口的昂贵的入门级示波器相比,功能和性能它一点也没落下,但是价格却非常感人,并且更加便捷小巧,触控的操作方式相比较传统的按键旋钮,让菜鸟更容易上手,让老鸟工作效率再上一个台阶。我不想花太多篇幅谈这个示波器的功能,这些都可以从商家那得知,我想说的都是一些我的体会和小技巧,无论你购买市场上的任意示波器都可以用到。我就是想证明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应该买一台示波器。

理由一: 示波器和万用表一样好用,甚至更好用!
示波器底噪测量

示波器的主要功能是观测波形,这点没错。但是用示波器测大多数的电压电流一样很方便。今天我就用她测试过各种电源电压的输出值。 示波器还可以完成大多数万用表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检测电源电压的微小波动。
理由二: 示波器可以用来调试传感器的模拟输出,找到Bug所在
我玩过很多距离传感器,有些很昂贵,但有些也是便宜货。当我把一些传感器加入到设计的电路之前,我一般都会把它们连接到示波器,以测量模拟输出是否以其应有的方式运行。

理由三: 示波器可以帮助你快速找到异常信号
我之前在制作一个定时发光闪烁的灯管时,遇到一些问题,始终无法按照设计的草图正确闪烁。 后来我将其连接到示波器并测量闪烁的时间,找到了异常的地方,然后找到在代码中的某个地方多添加了一个额外的零,所以导致了错误。

理由四: 示波器对于脉冲宽度调制PWM非常好用
我之前在制作一个声音慢慢变快的蜂鸣灯,在制作设计草图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因此我使用示波器观察了它的PWM输出。 然后发现,我的设计中的其中一项计时功能会干扰该引脚上的脉冲宽度调制。 如果我没有示波器,我可能永远也想不出为什么PWM方波不是恒定的。

理由五: 示波器可以用来调试串行总线
一个I2C总线信号

我以前有做过一张电子版的名片,后来坏了,闲着无聊我就开始尝试维修它。可惜我一直没搞成功,直到我测试了电子卡显示屏上的I2C总线信号。看到的信号和我预期的有些不同,这些脉宽不一的方波表明正在传输数据,但实际上我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原来在组装屏幕时,我不小心将SDA数据线线接地了。 由于数据是通过将SDA数据线线拉至低电平来传输的,因此就造成了问题。找到问题后就简单了, 把焊点搞一下就成了。

理由六: 示波器可以方便我们保存记录这些波形数据

数据保存为csv格式后可用excel编辑

大多数示波器都有以csv格式导出波形数据的功能,你可以把它保存到U盘里。我新买的示波器内置了内存,不需要U盘也可以保存,我觉得很好用。导出以后,可以把文件放到电脑上,用Excel打开。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功能都很有用,例如,当我们想获得三角波的精确公式时。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如果数据量太大,Excel是无法打开所有数据的(印象中excel最多只能有100多万行数据)。比如当我设置示波器存储深度28M的时候,意味着有2千8百万行数据,这个csv文件达到了几个G,这个时候我就只能用matlab之类的软件处理了。

理由七: 示波器是很好的学习工具
一个SPI总线信号

使用万用表查看电路中的点,能得到的信息很有限。 然而,用示波器实时查看模拟电路波形的变化,观看数字电路中从一个设备到另一设备的比特字节传输,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某些电路的复杂程度,了解更多的信息。 我们甚至还可以拆机深入了解示波器,从而了解有关模拟/数字电路的一些知识。

理由八: 你可以利用示波器的X-Y模式(李沙育图形)做各种好玩的事
稍微学习一下怎么玩,你会发现数学确实很有趣。比较出名的就是坏苹果bad apple那个了,不过我最近居然看到有人做赵本山的改革春风吹满地。。。

理由九: 有了示波器,可以对多个信号进行数学运算
通道一和通道二相乘

假设我们要开发一种针对特定频率声音的干扰电路。 我们可以将干扰电路的结果连接到示波器上的一个通道,然后将声波连接到另一个通道。 许多示波器都提供了2个通道之间的各种数学功能,简单的如加减乘除,复杂的还会引入函数设置。 如果我们得到的结果是接近一条扁平的直线,则说明我们的电路运作成功!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许多不同的场景中,这都很有用。

理由十: 示波器让你的工作室看起来更高端,让你给客户的服务看起来更值钱
本来我是想不到这一条的,之前家里的老空调坏了,就网上下单买了台新的,但是想自己捣鼓修修看这台老货,研究了大半天也没修好,一气之下58叫了个师傅给上门给看看。我就站旁边看他怎么修,结果这师傅拿出个便携示波器,我看他操作一通,我就好奇问他修这玩意儿还要示波器?师傅尴尬的笑笑。后来我想了想,很多外行也许一辈子都没听说过示波器是啥东西,如果维修的时候带上这玩意儿确实能给别人一种高端的感觉,不会觉得钱花的冤枉。当然,这个完全就是心理学了。。和技术没关系。

网友A:
示波器也是我初中时很想得到的,只是我就没有楼主那个好了。当年想要一个万用表,那怕是最低级的MF16,当年无线电,长安街27号,16.8元有售,我看了几看,都没有钱买

楼主(2020-03-24):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也是我初中时很想得到的,只是我就没有楼主那个好了。当年想要一个万用表,那怕是最低级的MF16,当年 ...

当年示波器是真的贵,现在国产崛起了,价格也下来了,大多数普通人也买的起了,以前不是公司个人没几个玩的起的
可以看看这个最新款的示波器直播:bilibili.com/video/BV1SE411F7MQ

网友B(2020-05-10):
二手的选择更多!

网友C(2021-08-28):
2001年买了一台示波器SR8最低配置的8M单踪示波器花了700多,现在吃灰了十几年了

网友D(2023-07-10):
朝思暮想的示波器,能不能修理液晶电视机?能不能修理业余无线电台?我知道业余无线电台关键是捕捉测量频率和射频功率,我知道可能是用到频率计和射频功率计,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HGQY  2023年07月10日19点31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朝思暮想的示波器,能不能修理液晶电视机?能不能修理业余无线电台?我知道业余无线电台关键是捕捉测量频率 ...

太能了,关键还要看你的大脑,它只是一个工具.

网友F(2023-09-19):
想把示波器玩好用好用透不容易;

网友G(2023-10-22):
不买时朝思暮想,买后,就束之高阁

网友E(2024-01-09):
引用 网友G:
不买时朝思暮想,买后,就束之高阁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不买不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