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如何保持多个数码管亮的同时然后其中一个数码管闪烁

楼主(2020-02-19):
怎么才能保持多个数码管亮的同时然后其中一个数码管闪烁,频率为1hz,求思路啊啊啊啊!

网友A:
为多个数码管创建一个数组,如dispbuf[8],数组里存放要显示的对应段码,如
dispbuf[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用定时计数和器每隔2ms依次送至显示段码输出(同时位码移动),如要第一个数码管闪烁,可用定时计数器每500ms去改变0x3f这个值,交替为0和0x3f(共阴数码管),这样就闪烁了,而且频率为1Hz

网友B:
用两个定时器的话:
一个定时器用于对多个数码管的动态扫描,每次从缓冲区(数组)取对应段码。
另一个定时器用于定时修改,那个要闪烁数码管对应的缓冲区中的那一个字节。

网友C:
控制想要闪烁的位选在要求频率即可

网友D:
创建一个数组

网友E:
沙发那个方法最靠谱:
硬件需要一个定时器,软件需要二个计数器.
定时时间可根据数码管个数决定,但动态扫描每次循环的总时间不超过20ms.
每个定时中断改变一位显示数码管,闪烁频率有定时器计数器决定.

网友F:
一个定时器就够了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用的是一楼的办法。

网友D:
定时器就够

网友G:
这是做时钟的意思啊

网友H(2021-11-16):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非常非常感谢大家,我用的是一楼的办法。

有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