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main函数之前的参数定义啥的是什么时候实现的

楼主:
系统,初始化之后直接进入main函数了
那我的问题是,main函数之前写的参数赋值定义啥的是什么时候实现的

网友A(2020-02-19):
编译的时候

网友B:
上电启动的时候会先跑启动文件里的函数,然后才跳到主函数进入主程序

网友C:
我是初学,我理解main以前设置的是不是如解方程那样先设置一堆参数,而后程序运行也就相当于解方程过程中随时就拿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