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1865温度传感器通信驱动代码

楼主(2020-02-19):
最近研究maxim max31865温度传感器,贴出通信驱动代码和大牛门一起学习,指点我一二

max31865是专门用来测量电阻类温度传感器的,ad分辨率为15位,可以做PT100高精度测量,通信接口为SPI。

通过评估板CN7的PC10,PC11,PC12 (SPI3)连接芯片模块,PD2做片选。

下面贴上驱动代码:

1.  //////////////////////////////////////////////////////////////////////////////////
2.  //////////////////////////////////////////////////////////////////////////////////
4.  SPI_HandleTypeDef SPI3_Handler;
6.  void SPI3_Init(void)
7.  {
8.      SPI3_Handler.Instance=SPI3;                         //SP3
9.      SPI3_Handler.Init.Mode=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模式
10.    SPI3_Handler.Init.Direction=SPI_DIRECTION_2LINES;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模式
11.    SPI3_Handler.Init.DataSize=SPI_DATASIZE_8BIT;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12.    SPI3_Handler.Init.CLKPolarity=SPI_POLARITY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13.    SPI3_Handler.Init.CLKPhase=SPI_PHASE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14.    SPI3_Handler.Init.NSS=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15.    SPI3_Handler.Init.BaudRate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16.    SPI3_Handler.Init.FirstBit=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17.    SPI3_Handler.Init.TIMode=SPI_TIMODE_DISABLE;        //关闭TI模式
18.    SPI3_Handler.Init.CRCCalculation=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关闭硬件CRC校验
19.    SPI3_Handler.Init.CRCPolynomial=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20.    HAL_SPI_Init(&SPI3_Handler);//初始化
22.    __HAL_SPI_ENABLE(&SPI3_Handler);                    //使能SPI3
24.    SPI3_ReadWriteByte(0Xff);                           //启动传输
25.}
27.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28.{
29.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30.    /* USER CODE BEGIN SPI3_MspInit 0 */
32.    /* USER CODE END SPI3_MspInit 0 */
33.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34.    __HAL_RCC_SPI3_CLK_ENABLE();
36.    /**SPI3 GPIO Configuration
37.    PC10     ------> SPI3_SCK
38.    PC11     ------> SPI3_MISO
39.    PC12     ------> SPI3_MOSI
40.    */
41.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
42.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43.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44.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45.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6_SPI3;
46.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47.}
49.void SPI3_SetSpeed(u8 SPI_BaudRatePrescaler)
50.{
51.    assert_param(IS_SPI_BAUDRATE_PRESCALER(SPI_BaudRatePrescaler));//判断有效性
52.    __HAL_SPI_DISABLE(&SPI3_Handler);            //关闭SPI
53.    SPI3_Handler.Instance->CR1&=0XFFC7;          //位3-5清零,用来设置波特率
54.    SPI3_Handler.Instance->CR1|=SPI_BaudRatePrescaler;//设置SPI速度
55.    __HAL_SPI_ENABLE(&SPI3_Handler);             //使能SPI
57.}
59.u8 SPI3_ReadWriteByte(u8 TxData)
60.{
61.    u8 Rxdata;
62.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3_Handler,&TxData,&Rxdata,1, 1000);
63.        return Rxdata;                              //返回收到的数据
64.}
67.#define MAX31865_CFG               0x00
68.#define MAX31865_RTD_MSB           0x01
69.#define MAX31865_RTD_LSB           0x02
70.#define MAX31865_HIGH_MSB          0x03
71.#define MAX31865_HIGH_LSB          0x04
72.#define MAX31865_LOW_MSB           0x05
73.#define MAX31865_LOW_LSB           0x06
74.#define MAX31865_FAULT             0x07
76.//////////////////////////////////////////////////////////////////////////////////
77.// 模块特征
78.// 连续转换大约每次转换大约21ms
79.// 单次转换每次大约52ms(60HZ滤波) 62ms(50HZ滤波)
80.//////////////////////////////////////////////////////////////////////////////////
82.#define SpiRw(x)       SPI3_ReadWriteByte(x)
84.#define max31865_enable()       PT_SS=0
85.#define max31865_disable()      PT_SS=1
87./*****************************************************************************//*!
88.* @brief           max38165 data read.
89.*
90.* @param   none
91.*
92.* @return  none
93.*
94.*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95.*****************************************************************************/
96.uint8_t max31865_read(uint8_t addr){
98.    uint8_t Src[2];
99.    uint8_t Des[2];
101.      max31865_disable();
102.      NOP20();
103.      max31865_enable();
104.      NOP20();
106.      Src[0] = addr;
107.      Src[1] = 0xFF;
109.      Des[0] = SpiRw(Src[0]);
110.      Des[1] = SpiRw(Src[1]);
112.      max31865_disable();
114.      return Des[1];
115.  }
118.  /*****************************************************************************//*!
119.  * @brief           max38165 data wrire.
120.  *
121.  * @param   none
122.  *
123.  * @return  none
124.  *
125.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126.  *****************************************************************************/
127.  uint8_t max31865_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data){
128.      uint8_t Src[2];
129.      uint8_t Des[2];
131.      max31865_disable();
132.      NOP20();
133.      max31865_enable();
134.      NOP20();
136.      Src[0] = addr;
137.      Src[1] = data;
139.      Des[0] = SpiRw(Src[0]);
140.      Des[1] = SpiRw(Src[1]);
142.      max31865_disable();
144.      return Des[1];
145.  }
147.  /*****************************************************************************//*!
148.  * @brief           max38165 config.
149.  *
150.  * @param   none
151.  *
152.  * @return  none
153.  *
154.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155.  *****************************************************************************/
156.  uint8_t max31865_Cfg(uint8_t cfg){
157.      uint8_t cfgR;
159.      for(uint8_t faultCnt = 0;faultCnt<3;faultCnt++){
160.          max31865_write(MAX31865_CFG|0x80, cfg); //写入配置
161.          cfgR = max31865_read(MAX31865_CFG);     //读回配置
162.          if((cfgR & 0xDD) == (cfg & 0xDD)){
163.              cfgR &= 0xDD;
164.              break;
165.          }
166.      }
167.      return cfgR;
168.  }
170.  /*****************************************************************************//*!
171.  * @brief           max38165 rdt read.
172.  *
173.  * @param   none
174.  *
175.  * @return  none
176.  *
177.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178.  *****************************************************************************/
179.  uint16_t max31865_rtd_read(void){
180.      uint16_t res;
182.      res = max31865_read(MAX31865_RTD_LSB);
183.      res<<=8;
184.      res |= max31865_read(MAX31865_RTD_MSB);
186.      return (res>>1);
187.  }
189.  /*****************************************************************************//*!
190.  * @brief           max38165 high val set.
191.  *
192.  * @param   none
193.  *
194.  * @return  none
195.  *
196.  * @ Pass/ Fail criteria: none
197.  *****************************************************************************/
198.  uint16_t max31865_high_set(uint16_t val){
199.      uint8_t dr,dw;
200.      uint16_t fault;
202.      fault = val;
204.      dw = val & 0xFF;
205.      for(uint8_t faultCnt = 0;faultCnt<5;faultCnt++){
206.          max31865_write(MAX31865_HIGH_LSB|0x80, dw);  //写入配置

网友A(2021-05-17):
代码不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