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ADC3开启的问题,不说数据问题现在就是系统都不启动是什么原因?求分析

楼主(2020-02-20):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define ADC2_DR_Address    ((u32)0x40013C00+0x4c)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__IO u16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 函数名:ADC1_GPIO_Config
* 描述  :使能ADC1和DMA1的时钟,初始化PC.01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2,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3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C.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C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 函数名:ADC1_Mode_Config
* 描述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DMA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就是这句一个重置DMA函数****************
        DMA_DeInit(DMA1_Channel5);/****就是这句一个重置DMA函数****************
****就是这句一个重置DMA函数****************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2_DR_Address;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还有****这句一个重置DMA函数****************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还有****这句一个重置DMA函数****************
        ****还有****这句一个重置DMA函数****************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ADC_DeInit( ADC3);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即不停地进行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1
        ADC_Init(ADC3,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1的通道11为55.        5个采样周期,序列为1 */

/***********这下面的ADC1只要有一个改成ADC3就不行***********************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这下面的ADC1只要有一个改成ADC3就不行***********************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这下面的ADC1只要有一个改成ADC3就不行***********************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函数名:ADC1_Init
* 描述  :无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DMA1_Mode_Config();
}

float Get_Adc_Average(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ADC_ConvertedValue;
                 delay_us(1000);
        }
          return temp_val/times;
}

网友A:
到底是ADC有问题,还是系统不启动问题。 系统不启动问题要优先ADC问题解决。首先确认单板电源正常。时钟正常,然后就是把103的时钟源配置正确了,这个是最容易范的错误。ST的芯片,要使用对应的功能,就必须先打开对应功能的时钟。

楼主:
不是系统问题,上面的代码里只要不写ADC3,12都行,我查了手册,好像是,C8T6没有ADC3,如果是这样
自然写成ADC3就不行了,C8T6  到底有没有ADC3,看手册,为一能看出就是,FLASH不同,但是,也没搞明白,是不是这样

网友A:
有没有这个模块,datasheet里面是可以查询到的,如果硬件上就没有,然后你又去读写这样一个地址,那肯定不行。另外,去查官方的库函数,里面会对应每个型号有哪些可以读写的寄存器,都能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