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汉化前编译stm32单片机没问题,汉化后编译stm32单片机出错

楼主:
Keil uVision4汉化前编译stm32单片机没问题,汉化后编译stm32单片机出错。已经尝试重装Keil uVision4软件多次了,但是每次破解后,不汉化编译stm32单片机程序就没有错误,汉化后编译同一个stm32单片机也会出错,想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Keil uVision4汉化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吗?下面是具体的详情:
1、这是没有汉化前,编译stm32单片机程序的详情: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compiling public.c...
compiling core_cm3.c...
compiling system_stm32f10x.c...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hd.s...
compiling stm32f10x_gpio.c...
compiling stm32f10x_rcc.c...
compiling led.c...
linking...
Program Size: Code=2744 RO-data=336 RW-data=40 ZI-data=1632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put\工程模板.axf" - 0 Error(s), 0 Warning(s).

2、这是汉化后,编译stm32单片机程序出错的详情: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main.c...
main.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main.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main.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compiling stm32f10x_it.c...
stm32f10x_it.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stm32f10x_it.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stm32f10x_it.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compiling public.c...
public.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public.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public.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compiling core_cm3.c...
core_cm3.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core_cm3.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core_cm3.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compiling system_stm32f10x.c...
system_stm32f10x.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system_stm32f10x.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system_stm32f10x.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hd.s...
startup_stm32f10x_hd.s: Warning: A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startup_stm32f10x_hd.s: Warning: A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startup_stm32f10x_hd.s: Warning: A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startup_stm32f10x_hd.s: Warning: A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list'.
startup_stm32f10x_hd.s: Warning: A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list='.
startup_stm32f10x_hd.s: Warning: A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xref'.
compiling stm32f10x_gpio.c...
stm32f10x_gpio.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stm32f10x_gpio.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stm32f10x_gpio.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compiling stm32f10x_rcc.c...
stm32f10x_rcc.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stm32f10x_rcc.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stm32f10x_rcc.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compiling led.c...
led.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led.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pu'.
led.c: Warning: C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apcs'.
linking...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via'.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ro_base'.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entry'.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rw_base'.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strict'.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map'.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xref'.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callgraph'.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symbols'.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info'.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info'.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info'.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info'.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list'.
.\output\工程模板.axf: Warning: L6310W: Unable to find ARM libraries.
FromELF: creating hex file...
.\output\工程模板: Warning: Q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i32combined'.
.\output\工程模板: Warning: Q3912W: Option 'nodebug' is deprecated.
.\output\工程模板: Warning: Q3910W: Old syntax, please use '--output'.
".\output\工程模板.axf" - 1 Error(s), 48 Warning(s).

3、如果把没有汉化前的UV4图标程序重新替换掉汉化后的UV4图标程序,编译这个stm32程序就又没有问题了。
4、想请教一下大家,又没有办法解决Keil uVision4汉化后出现的这个问题,有的话,麻烦告知指教一下,谢谢!
5、随附件是我用于编译的stm32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A(2020-02-20):
汉化后出现问题,说明汉化有问题,那就不要汉化。

网友B:
是不是编程环境不同呢?为何不尝试一下keil4的MDK版本呢。
顺带说明一下哈:uvision 是IDE开发环境,好比是笔壳子
编译器和链接器好比是笔芯
MDK就是装了ARM芯的笔
不同的芯写不同颜色的字

而且,这支笔可以装好多笔芯,比如装了C51,再装MDK,那么新建项目时选STM32的时候就是ARM环境,选51的就是C51环境 。
以上仅供参考,因为我是小白。

网友C:
ad和keil等仿真软件我都没汉化过,汉化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不要汉化,keil这个软件安装路径都不允许有中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汉化后出现问题,说明汉化有问题,那就不要汉化。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汉化还是挺不错的,汉化版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有需要的,在学习、入门这款软件方面会觉得比较方便,所以我还是希望能解决这个汉化后出现的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编程环境不同呢?为何不尝试一下keil4的MDK版本呢。
顺带说明一下哈:uvision 是IDE开发环境,好比 ...

谢谢回复!但是我安装的就是MDK版本的,因为编译stm32单片机要用MDK版本的才可以,我安装的是Keil uVision4的MDK412版本的

网友E:
Keil uVision4这款软件使用比较广泛,也有很多人有汉化,大家汉化后有出现我这个问题吗?

网友F:
不要汉化了吧,既然要编程,以后肯定要看芯片手册的,躲不了英语的。

网友G:
是不是有什么环境不同呢?

网友H(2021-02-24):
uVision4以后都很难汉化的!因为有部分菜单加密了常规反编译难搞定,目前网上发的汉化版都有问题的!

网友I:
为什么要汉化呢?就那几个单词

网友J:
不需要汉化, 菜单上的那些单词天天见,见多了就不陌生了. 汉化之后就见不到这些单词, 该认识的还是一直不认识.

网友K:
用英文习惯了,功能键经常使用就那几个,也不用记很多单词

网友L:
汉化版用起来容易出问题,没有汉化的软件其实用起来也不是那么难,keil的话很简单,几个英文单词而已。

网友M(2024-03-24):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主要是target选项卡汉化后变了!

网友N:
就是漢化出問題~別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