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天祥lesson4-2程序仿真的疑问

楼主(2020-02-20):
根据郭师傅的视频一步步走下来的,最终代码如下,郭师傅在视频中用实验板能实现此功能,但我用proteus仿真仿不出来,在线求助。再就是仿真出现图二是什么原因。
//实现的功能:第一位亮一,过一秒种后第二位亮二,再过一秒后第三位亮三,然后依次类推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流水灯的循环移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numdu,numwe;
sbit dula=P2^6;//段选
sbit wela=P2^7;//位选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we[]={                //位的table
0xfe,0xfd,0xfb,
0xf7,0xef,0xd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delay(uint z);        //使用定时器延时
void main()
{
        numdu=0;
        numwe=0;
        aa=0;
        TMOD=1;//0x01;确定T0T1的工作方式
        TH0=(65536-50000)/256;//5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程序应完成如下工作:
//对TMOD赋值,以确定T0和T1的工作方式。
//计算初值,并将其写入TH0、TL0或TH1、TL1.
//中断方式时,则对IE赋值,开放中断。
//使TR0或TR1置位,启动定时/计数器定时或计数*/
        while(1)
        {
//                delay(1000);//延时1000毫秒
//                temp=_crol_(temp,1);
//                P1=temp;
                if(aa==10)//200毫秒
                        {
                                aa=0;
                                numdu++;
                                if(numdu==7)
                                        numdu=1;
                                dula=1;
                                P0=table[numdu];
                                dula=0;
                                wela=1;
                                P0=tablewe[numwe];
                                wela=0;
                                numwe++;
                                if(numwe==6)
                                        numwe=0;
                        }
        }
}

//void delay(uint z)
//{
//        uint x,y;
//        for(x=z;x>0;x--)
//                for(y=110;y>0;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1单片机中using使用在C51编程中,
用来在中断函数中指定工作寄存器区,
工作寄存器共有4个区,分别代表R0~R7地址是:
第0工作区:00H~07H
第1工作区:08H~0FH
第2工作区:10H~17H
第3工作区:18H~1FH
using n,那么n就是第几区,使用方法如下:
void exter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这表示外部中断0使用第1工作区地址。*/
{
        TH0=(65536-50000)/256;//5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TL0=(65536-50000)%256;
        aa++;
//                if(aa==40)//2秒
//                        {
//                                 aa=0;
//                                 num++;//num不需初始化,默认为0
//                                 if(num==16)
//                                         num=0;
//                                 dula=1;
//                                 P0=table[num];
//                                 dula=0;
//                        }
}

1

1

2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板上集成了很多功能,而且常有端口和接口复用,利用跳线帽切换电路。楼主想完整仿真一个复杂的学习板上 ...

谢谢啦!长知识了!

网友A:
学习板上集成了很多功能,而且常有端口和接口复用,利用跳线帽切换电路。楼主想完整仿真一个复杂的学习板上所有功能几乎是不可能成功。只能把某些功能的相关电路分离出来仿真才能成功。程序修改如下:

//实现的功能:第一位亮一,过一秒种后第二位亮二,再过一秒后第三位亮三,然后依次类推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流水灯的循环移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aa,numdu,numwe;
sbit dula=P2^6;//段选
sbit wela=P2^7;//位选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we[]={                //位的table
0xfe,0xfd,0xfb,
0xf7,0xef,0xdf};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void Timer0Init();
void delay(uint z);        //使用定时器延时
void main()
{
        numdu=0;
//        numwe=0;
        aa=0;
//        TMOD=1;//0x01;确定T0T1的工作方式
//        TH0=(65536-50000)/256;//5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        TL0=(65536-50000)%256;
        Timer0Init();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        TR0=1;//启动定时器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程序应完成如下工作:
        //对TMOD赋值,以确定T0和T1的工作方式。
        //计算初值,并将其写入TH0、TL0或TH1、TL1.
        //中断方式时,则对IE赋值,开放中断。
        //使TR0或TR1置位,启动定时/计数器定时或计数*/
        while(1)
        {
                if(aa>=20)//1秒
                {
                        aa=0;
                        numdu++;
                        if(numdu>=6)
                                numdu=0;
                }
                P0=table[numdu+1];
                dula=1;
                dula=0;

                P0=tablewe[numdu];
                wela=1;
                wela=0;
//                numwe++;
//                if(numwe==6)
//                        numwe=0;
                delay(2);
        }
}

void Timer0Init()        //50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1单片机中using使用在C51编程中,
用来在中断函数中指定工作寄存器区,
工作寄存器共有4个区,分别代表R0~R7地址是:
第0工作区:00H~07H
第1工作区:08H~0FH
第2工作区:10H~17H
第3工作区:18H~1FH
using n,那么n就是第几区,使用方法如下:
void exterint0() interrupt 0 using 1
这表示外部中断0使用第1工作区地址。*/
{
        TH0=(65536-50000)/256;//50毫秒产生一次中断
        TL0=(65536-50000)%256;
        aa++;
//  if(aa==40)//2秒
//  {
//     aa=0;
//     num++;//num不需初始化,默认为0
//     if(num==16)
//       num=0;
//     dula=1;
//     P0=table[num];
//     dula=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