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款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

楼主(2020-02-20):
如题:1、最好是PWM驱动,跟驱动普通电调没什么区别,自己这里已有些驱动普通电调的代码,不想更换
2、可驱动两路电机,一路的话也可以
3、外围电路尽可能简单些,可靠性高些
4、可调整输出功率

网友A(2020-05-28):
接触过ML4425,无刷无感的,比较复杂。
不知你要驱动有感(有霍尔)、还是无感?无感的觉得不简单

网友B:
请描述功率,电压和电流等要求。

网友C(2024-06-21):
尝试使用FCM8531芯片

网友D:
太多了,网上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