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晶振与下载的问题

楼主(2020-02-20):
我有个电路的stc12c5a60s2单片机是32.768的外部晶振,我应该怎么烧录?是烧录时就把外部晶振换成32.768吗?为什么我换了就检测不到单片机?用11.0592和12就正常。很多电路单片机电路都不是11.0592和12,我该怎么办?那个电路32768下载不了,用11.0592下载了然后运行时放32768也不能运行,怎么办,急求,在线等,谢谢!
同理,我还有个电路是22.1184m的怎么下载?谢谢

网友A:
难道没看
stc12c5a60s2器件手册35页
??

网友B:
stc12c5a60s2单片机烧录的时候默认是使用内部晶振下载的,你看一下是不是烧录软件设置错误了

网友C:
XTAL1和XTAL2脚浮空,STC-ISP硬件选项全部不选,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装好外接晶振,再次冷启动就是使用外部时钟。不过从来没有遇过MCU外部时钟使用32.768KHz晶振,最低频率也是4MHz。32.768KHz晶振多用于时钟芯片。

网友D:
ISP烧写工具里的“输入用户程序运行时的IRC频率”这里要改成相应的晶振频率,要一致

网友E:
晶振频率不太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