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编译警告是怎么出现的,烦请告知谢谢! 求帮助

楼主(2020-02-20):
#include<reg52.h>
sbit D1=P1^0;
void Delay10ms();
void main()
{
        while(1)
        D1=0;
        Delay10ms();
        Delay10ms();
        D1=1;
        Delay10ms();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123" - 0 Error(s), 1 Warning(s).

网友A:
void Delay10ms();无参声明时要添加void

void Delay10ms(void);

网友B:
while后的循环体要加一对大括号
while(1)
{
        D1=0;
        Delay10ms();
        Delay10ms();
        D1=1;
        Delay10ms();
}

网友C:
main()里的while(1)后缺 { }。

网友D:
产生警告的原因,是没有用到Delay10ms();函数。
你肯定要说用到了。
才怪!!!!!
你的程序,执行到while(1)后,由于没有{},所以只会执行D1=0;这一句,就死那里了。你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一定只有灯亮,不会灭的。
所以,加上{}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就是while(1)后面缺了一对花括号

楼主:
没有声明,知道了 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后的循环体要加一对大括号
{

我后来也发现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