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简单的单片机延时编程

楼主:
家里的电热水器坏了,总是显示ER错误,经检测是低水位加热器控制不受控,总是加热过热报错。上水位加热控制是正常的,现在想只利用上水位控制,到温度断开时延时5分钟控制下水位加热。用片STC15F104W做了个简易电路。
简单的编程如下,但是在43行总是报错,各位大神给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用定时器T0的中断实现长时间定时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P3^4;  //输入高电平输出也是高电平,当输入为低电平时延时5分钟高电平输出。
sbit D1=P3^2; //将D1位定义为输出脚
sbit LED1=P3^3; //运行秒闪指示灯
uchar  shiitme;   //定义工作状态标记,为1是输出1,为0是输出0.
unsigned char Countor,miao,min; //设置全局变量,储存定时器T0中断次数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t;
while(ms--)for(t=0;t<120;t++);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2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赋初值
TR0=1; //启动定时器T0
Countor=0; //从0开始累计中断次数
min=0;
shiitme=0 ;
D1=1;
while(1)//无限循环等待中断
{

        if(K==1)
        {
           while(K==0);

           if(shiitme=1)
           {
                if(shiitme=0)
                {
                  D1=0;
                }
            }
           D1=1;
                   DelayMS(200);
        }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interrupt"声明函数为中断服务函数
//其后的1为定时器T0的中断编号;0表示使用第0组工作寄存器
{
Countor++; //中断次数自加1
if(Countor==20) //若累计满20次,即计时满1s
{
Countor=0; //将Countor清0,重新从0开始计数
LED1=~        LED1;
miao++;
if(miao==60)
{
        min++;
        if(min=5)
        {

                  D1=~D1;
          min=0;
                 shiitme=1;
        }

}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定时器T0的高8位重新赋初值
}

网友A(2020-02-20):
if(shiitme=0)不对,应该if(shiitme==1),判断应该用双等号。

网友B:
if(shiitme=1) 这样的都不对

网友C:
if(shiitme=1) 判断语句要用== ,不可用赋值符=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if(shiitme=0)不对,应该if(shiitme==1),判断应该用双等号。

多谢,都是我偷懒复制粘贴的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if(shiitme=1) 这样的都不对

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f(shiitme=1) 判断语句要用== ,不可用赋值符= 。

多谢,

网友E:
没有keil了,不知keil是报错还是警告信息?IAR只是一个警告。
if(shiitme=1) 也是可以运行的。但是大忌讳。

网友F:
if(shiitme=0)应该是使用判断句而不是赋值句既应该使用if(shiitme==0)

网友G:
if(shiitme = 0) 这样使用是不对的,应该改为 if(shiitme == 1),判断应该用双等号。

网友H:
建议下次这样写就再也不会错了。

if(1 == shiitme)

有时改变一下编程习惯会让你省去很多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