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的J4是什么作用啊?

楼主(2020-02-20):
请问大神们,图中的J4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看图片,信息量太小,猜测是程序下载或调试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信息量太小,猜测是程序下载或调试使用的。

程序可以看到吗?结合理解比较好理解

网友B:
对外一个接口,感觉是下载程序用的

网友C:
先测量J4的4个引脚分别边连接到哪里就知道了,估计一个接电源,一个接地

网友D:
STM8  单片机 调试接口

网友E:
好像是是跳线座

网友F:
就元器件而言,J4只是排针,专业一点叫连接器。至于在此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在不了解原理图的情况下除了胡猜,谁也说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