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TB6612FNG mos管电路的问题

楼主:
数据手册里面说芯片供给电压和GND是一个Small signal GND,请问这句话的意思是模拟的地吗?我觉得应该接数字地。

还有一个就是我看到有些做好的TB6612FNG模块都有一个mos管,请问这个mos管起到什么作用呢?我没用到mos管,这样可行吗?

网友A(2020-02-23):
在你的电路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是同一个,
第二问,不知道你说得mos管在哪个位置。
我们使用的大功率无刷电机都是用mos管驱动的,但不是你说的一个,是每路线上至少有两只

网友B:
这与数字地无关。该芯片具有控制部分和功率级部分。 这两个部分可使用不同的电源。 引脚18和引脚20是控制电路的电源,电压范围为2.7V至5.5V,由于电压范围较低,因此被称为小信号电源。 电机功率级驱动的电源连接到VM1(引脚24),VM2(引脚13)和VM3(引脚14),电压范围为2.5V至13.5V,该范围比控制电源更大。 功率级电源的接地是PGND1(引脚3和引脚4)和PGND2(引脚9和引脚10)。该芯片具有用于驱动电动机的内部MOS晶体管。 您不需要使用外部MOS晶体管。

网友C:
大功率无刷电机都是用mos管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与数字地无关。该芯片具有控制部分和功率级部分。 这两个部分可使用不同的电源。 引脚18和引脚20是控制电 ...

那18脚应该接数字低吗,信号地我拿去接给线性霍尔元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无刷电机都是用mos管驱动

谢谢回答,电机额定功率是7W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电路中,模拟地和数字地应该是同一个,
第二问,不知道你说得mos管在哪个位置。
我们使用的大功率 ...

谢谢回答,模拟地接在线性霍尔元件上,我是上那个宝搜TB6612FNG模块,看到卖的成品上有两个mos管,看错了,带mos管的是L298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