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基于STM32F103实现驱动LCD1602的代码

楼主(2020-02-20):
注:
     此贴仅供提供项目(以正点原子的框架撰写)(已测试),不提供LCD1602的资料(资料可以网上搜索,很容易就找到),如有对代码有任何问题可以评论,我会不定期回复!

此贴所提供文件仅供学习,谢谢。

#include "lcd1602.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LCD1602_Wait_Ready(void) //判忙
{
        u8 sta;
        //DATAOUT(0xff);
  LCD_RS_Clr();
        LCD_RW_Set();
        do
        {
    LCD_EN_Set();
          delay_ms(5);
          sta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F, GPIO_Pin_7);
          LCD_EN_Clr();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int8_t cmd) //写入指令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Clr();
        LCD_RW_Clr();
        DATAOUT(cmd);
        LCD_EN_Set();
        LCD_EN_Clr();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int8_t dat) //写入数据
{
  LCD1602_Wait_Ready();
  LCD_RS_Set();
        LCD_RW_Clr();
  DATAOUT(dat);
        LCD_EN_Set();
        LCD_EN_Clr();
}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void) //清屏
{
  LCD1602_Write_Cmd(Cmd_Clear);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uint8_t x, uint8_t y) //设置光标,字符显示的地址(x是列,y是行)
{
  u8 addr; //地址变量
        if (y == 0)
        {
          addr = 0x00 + x;
        }
        else
        {
                addr = 0x40 + x;
        }
        LCD1602_Write_Cmd(addr | 0x80); //这里|上0x80是因为在写入显示地址时LCD的D7位必须恒定为1
}

void LCD1602_Show_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str)
{
  LCD1602_Set_Cursor(x, y);
        while(*str != '\0')
        {
    LCD1602_Write_Dat(*str++);
        }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GPIO_Configuration();
                LCD1602_Write_Cmd(0x38);                //LCD初始化设置(下同)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

代码见附件

网友A(2020-03-30):
我的为什么乱码了,和v0脚接地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为什么乱码了,和v0脚接地有关吗

你是f103c8t6的嘛????

网友C(2020-08-07):
你好楼主,这个 D0-D7为什么没有宏定义,不能更改IO吗??

网友C:
?????D0-D7宏定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f103c8t6的嘛????

你试过了吗。我看了一下程序D0-D7没有定义,要疯了

楼主(2020-11-02):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了吗。我看了一下程序D0-D7没有定义,要疯了

抱歉,学业繁忙,一直没有时间来论坛,D0-D7确实没有宏定义,但也确实有,只是因为我接的是GPIOF的0-7脚,所以并没有用宏定义单个进行定义,而是用了GPIO_Write()这个库函数直接对GPIOF0-7脚进行操作,你可以看一下LCD1602.h 的头文件里有一个宏定义:#define        DATAOUT(x)          GPIO_Write(GPIOF, x) //对D0-D7进行操作

网友D:
报错,C程序里面怎么有汇编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