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定时不准

楼主(2020-02-20):
主要想练习中断的使用,但是使用的是否发现与我预期的相差很多,一分钟差了几秒钟,不知道什么原因 希望有的大佬给出答案
ORG 000H
MOV R7,#000H;不初始化的时候,会乱码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MOV R1,#000H
MOV R2,#000H
MOV R3,#000H
MOV R4,#000H
MOV R0,#000H
MOV DPTR,#TIME
LJMP MAIN
ORG 01BH;中断入口
CLR TR1
LJMP SU
MAIN:;主函数
MOV TMOD,#10H;设置TMOD
MOV TL1,#0B0H;
MOV TH1,#03CH;
SETB EA
SETB ET1
LOOP: SETB TR1
LOOP1:LCALL DISPLAY
SJMP LOOP1

SU:;中断后函数
INC R7;判断是否够20次
CJNE R7,#20,LOOP_END;不够20此直接返回
MOV R7,#00H
INC R4
CJNE R4,#0AH,LOOP_END;判断是否够10秒,进1
MOV R4,#00H
INC R3
CJNE R3,#0AH,LOOP_END
MOV R3,#00H
INC R2
CJNE R2,#0AH,LOOP_END
MOV R2,#00H
INC R1
CJNE R1,#9,LOOP_END
MOV R1,#00H
LOOP_END:
MOV TL1,#0B0H
MOV TH1,#03CH
SETB TR1
RETI

DISPLAY:;数码管显示
MOV A,R1
MOVC A,@A+DPTR
MOV P2,#0FEH
MOV P0,A
ACALL D10MS
MOV A,R2
MOVC A,@A+DPTR
MOV P2,#0FDH
MOV P0,A
ACALL D10MS
MOV A,R3
MOVC A,@A+DPTR
MOV P2,#0FBH
MOV P0,A
ACALL D10MS
MOV A,R4
MOVC A,@A+DPTR
MOV P2,#0F7H
MOV P0,A
ACALL D10MS
RET

D10MS:;延时函数
MOV R5,#10
DY1:
MOV R6,#75
DY2:
DJNZ R6,$
DJNZ R5,DY1
RET
TIME:
DB 0C0H,0F9H,0A4H,0B0H,099H,092H,082H,0F8H,080H,090H
END

网友A:
MOV TL1,#0B0H;
MOV TH1,#03CH;
这两句是调整定时器快慢,
MOV TH1,#03CH;是高8位,
MOV TL1,#0B0H;是低8位。

网友B:
进中断最先就要马上重装计数器的值,你却没这么做

网友C:
LOOP: SETB TR1
LOOP1:LCALL DISPLAY
SJMP LOOP1
主程序中不要反复开启TR1,中断程序也不要TR1
中断处理放在主程序:(下面的程序)
MOV R7,#00H
INC R4
CJNE R4,#0AH,LOOP_END;判断是否够10秒,进1
MOV R4,#00H
INC R3
CJNE R3,#0AH,LOOP_END
MOV R3,#00H
INC R2
CJNE R2,#0AH,LOOP_END
MOV R2,#00H
INC R1
CJNE R1,#9,LOOP_END
MOV R1,#00H

中断程序改为:
SU:   MOV  TL0,#0B0H
        MOV  TH0,#03CH
        INC    R7
        MOV   A,#20
        XRL    A,R7
        JNZ    SU1
        MOV  R7,#0
        SETB  FLAG            ;这是1秒的标记,在主程序去判断并处理,处理完后CLR   FLAG
SU1: RETI
改了之后,若还有误差,把TL0适当改大一点点,如MOV   TL0,#0B6H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中断最先就要马上重装计数器的值,你却没这么做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确实问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OP: SETB TR1
LOOP1:LCALL DISPLAY
SJMP LOOP1

谢谢 已经解决了 确实问题很大 代码 都是自己慢慢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