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内宿辅助工具制作 附单片机代码

楼主:
高二后的暑假做了一个辅助内宿的东西,用了半年非常稳定,充一次电正常用一星期完全没问题发出来分享一下
主要功能:

看/改时间,做题计时,考试倒计时,打电话,高考倒计时
但当电量低于70%时不建议打电话
两个按键是电容键,背面的微动按键可以用于掉电模式唤醒
外壳=塑料板+502
纯手工接线方便实惠
代码公开在附件,因为全部自写,不习惯加注释,可以提供参考
还有108天就高考了,蝙蝠让我们成为特殊的一批高三生
刷题去了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一般用于做题计时

一般用于做题计时

老版本的高考计时画面

老版本的高考计时画面

内部

内部

外壳=502胶水和塑料板

外壳=502胶水和塑料板

GSM模块,天线可以不加

GSM模块,天线可以不加

原理图

原理图

设计简图

设计简图

背面

背面

代码

网友A(2020-02-20):
状态栏下面的计时是按学校时刻表下一个节点倒计时,比如下课倒计时,上课倒计时,起床倒计时,晚饭倒计时等

#include"head.h"

main()
{
oled_init1();//初始化OLED屏
//oled_dis2(32,0,16,2,4073);
//oled_dis2(48,0,16,2,4105);
//oled_dis2(64,0,16,2,4137);
//oled_dis2(80,0,16,2,4169);
while(!P36);//等待射频芯片初始化
uart_init1();//初始化串口通讯
ds1302_init();//初始化实时时钟
key_init();//使能按键
adc_get2();//获取电源电压
//if(adc_c<20)//低电量处理
//{
//ES=0;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仅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while(adc_c<30)
//{
//gsm_off();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oled_off();
//PCON = 0x02;
//oled_on();
//adc_get2();
//}
//ES=1;
//}
gsm_init();//移动电话初始化
oled_fill1(0x00);//清屏
ds1302_read();//读取时间
down_time();//高考倒计时计算

while(1)
{

//if((!ring)&&(fun!=10))//有电话打入时
//{
//cfun=fun;
//fun=10;
//enter1(fun);
//}

if(lock)
{
if(enter){PCON |= 0x02;delayms(1);}
else
{
enter=1;
IT0 = 1;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仅下降沿
EX0 = 1;                    //使能INT0中断
EA=1;
oled_off();
ES=0;
kp=1;
//PCON |= 0x02;
delayms(1);
}
}
else
{
if(enter)
{
ds1302_work();//时钟驱动
uart_work();//串口驱动
key_scan();//按键驱动
if(time5)
{
mark_tim();//学校时刻表计算
adc_get2();//刷新电量
oled_dis8();//状态栏
if(flag_h) //我的计时
{time_h++;}
if(flag_w)        //同桌计时
{time_w++;}
if(flag_h||flag_w)//计时时防止关机
{offt=0;}

}
if(time8){down_time();}//高考倒计时更新

if(close_time==5)//关机时间延长
{
if(k01||k11||k21)
{close_time=60;}
}
switch(fun)
{
case 0:fun0();break;
case 1:fun1();break;
case 2:fun2();break;
case 3:fun3();break;
case 4:fun4();break;
case 5:fun5();break;
case 10:fun10();break;
default :fun=0;break;
}
//if(fun==0){fun0();}
//else if(fun==1){fun1();}
//else if(fun==2){fun2();}
//else if(fun==3){fun3();}
//else if(fun==4){fun4();}
//else if(fun==5){fun5();}
//else if(fun==10){fun10();}
if(kp){sys_lock();}
}
else
{oled_init1();oled_fill1(0x00);enter=1;EX0 = 0;ds1302_read();down_time();adc_get2();mark_tim();oled_dis8();enter1(fun);close_time=5;offt=0;ES=1;}
if(time5)
{
offt++;
if(ring==0)
{
offt=0;
}
if(offt>close_time)
{
offt=0;
sys_lock();
}
}
}

if(com&&(fun!=10))
{
cfun=fun;
fun=10;
enter1(fun);
}

//结尾游历/////////////////////////////////////////////////////////////////////////////////////////////////////////////
if(k01){k01=0;}
if(k11){k11=0;}
if(k21){k21=0;}
if(k02){k02=0;}
if(k12){k12=0;}
if(k22){k22=0;}
if(k03){k03=0;}
if(k13){k13=0;}
if(k23){k23=0;}

if(!P30){IAP_CONTR = 0x60;}
if(time5){time5=0;}
if(time8){time8=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