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Keil4 系统寄存器读取转换软件

楼主:
在汇编调试状态下帮助分析单精度数据和双精度数据
打开软件
点read读取R0-R12寄存器,并显示单精度数值
点double读双精度
点load 重新定位内存位置
此程序由C#编写,识别“UV4”进程,从内存中读取数据

网友A(2020-06-01):
KEIL5也可以用,要先进调试然后再打开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