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求解答

楼主(2020-02-20):
串口设置通信,输入数字为什么灯就是不亮,是程序哪里有问题还是串口助手设置错了  串口中断中能使用while(TI==0)  替代while(!TI)   还有人说不能在串口中断中使用while循环     我快被弄疯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sbit led4=P2^4;
sbit led5=P2^5;
sbit led6=P2^6;
sbit led7=P2^7;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
        TL1=0xF3;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R1=1;                 //打开计数器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i=SBUF;
                switch(i)
        {
                case '0':led0=0;break;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case '6':led6=0;break;
                case '7':led7=0;break;
                default:P2=0XFF;break;
        }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int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return 0;
}

网友A:
从程序看没有严重问题。分支判断使用了字符数字0~7 case '0':led0=0;break;,串口助手要用文本模式发送数字0~7,接收端才能正确解析信息,如果用HEX模式发送数字就要去掉分支语句中的单引号。

网友B:
根据串口助手截图看来你的串口通信问题不大,灯不亮要用万用表查led相关电路是否没接对,或者不通。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我在开发板上试了一下,我的led可以亮,应该是楼主的led出了问题。

网友D:
case '0':led0=0;break;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case '6':led6=0;break;
                case '7':led7=0;break;
                default:P2=0XFF;break;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改成led0=~led0;每次取一下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程序看没有严重问题。分支判断使用了字符数字0~7 case '0':led0=0;break;,串口助手要用文本模式发送数字 ...

请教一下大佬  现在能接受和发送但是一直是乱码  这个哪里错了吗
晶振是12MHZ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85;
sbit  LED1=P2^0;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x;
        for(;T>0;T--)
        {
                for(x=110;x>0;x--);
        }
}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
        TL1=0xf3;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R1=1;                 //打开计数器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SentData(uchar temp)
{
        SBUF=temp;

        while(TI==0);
        if(TI==1)
        {
                LED1=~LED1;
        }
        TI=0;
}
int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SentData(temp);
                Delay1ms(250);
                Delay1ms(250);
        }
        return 0;
}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串口发送问题.p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我在开发板上试了一下,我的led可以亮,应该是楼主的led出了问题。

灯可以亮  好像接受出现了问题    发送1的时候灯led6,led7都亮了   但返回的数据一直乱码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
sbit led0=P2^0;
sbit led1=P2^1;
sbit led2=P2^2;
sbit led3=P2^3;
sbit led4=P2^4;
sbit led5=P2^5;
sbit led6=P2^6;
sbit led7=P2^7;
void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
        TL1=0xF3;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R1=1;                 //打开计数器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char receiveData;
        i=SBUF;

                switch(i)
        {
                case '0':led0=0;break;
                case '1':led1=0;break;
                case '2':led2=0;break;
                case '3':led3=0;break;
                case '4':led4=0;break;
                case '5':led5=0;break;
//                case '6':led6=0;break;
//                case '7':led7=0;break;
                default:P2=0XFF;break;
        }
        receive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if(RI==1)
                {
                        led6=0;
                }
        RI=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   //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if(TI==1)
                {
                        led7=0;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int main()
{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程序没有问题,我在开发板上试了一下,我的led可以亮,应该是楼主的led出了问题。

问题找出来了   买板子的时候商家说晶振是12MHZ的   但板子晶振是11.0592  波特率一直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