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STC89C51单片机的准双向口问题

楼主(2020-02-20):
这是STC89C51的准双向口的内部引脚电路图,图片来自数据手册,附件里有STC89C51的数据手册http://www.51hei.com/bbs/dpj-123780-1.html
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懂,请教一下大家
1、图中的结型场效应管,其栅极画圆圈和不画圆圈有区别吗?
2、图中画圈的场效应管是怎么连接的,一导线穿过去,有些看不懂,其栅极是接啊还是不接的?
3、端口寄存器和端口锁存器是一个概念吗?
4、端口引脚是怎么输出“0”电位的?

网友A:
1.栅极画圆圈表示PMOS管,不画圆圈表示NMOS管。PMOS管低电平导通,NMOS管高电平导通,反之截止。
2.一导线穿过去表示这两个场效应管的G极是连接在一起的方便画法。
3.可以理解为带锁存功能的寄存器,如果操作端口寄存器=1,当端口外部接地并不会改变寄存器状态。以常用的按键为例:按下为0,松手恢复为1.
4.如果操作端口寄存器=0,画圈的NMOS管导通,上面三个PMOS管截止,端口到地等效电阻几十毫欧,可以理解为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栅极画圆圈表示PMOS管,不画圆圈表示NMOS管。PMOS管低电平导通,NMOS管高电平导通,反之截止。
2.一导线 ...

谢谢解答,我还想请教一个问题那个干扰抑制载波那是怎么起作用的,和非门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