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提供下这个继电器模块的电路吗?

楼主:
谁能提供下这个继电器模块的电路吗?(低电平触发)非常感谢

网友A(2020-02-20):
根据元件和标识,只能是这个电路图。继电器接线端子标识看不到,常开/常闭和公共端排列可能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元件和标识,只能是这个电路图。继电器接线端子标识看不到,常开/常闭和公共端排列可能不同。

非常感谢

网友C:
呵呵~~没看到光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看到光耦。

别人板上也没有光耦,只是按照板上来确定的电路图,难道还要画蛇添足不成。

网友E(2021-06-06):
引用 网友D:
别人板上也没有光耦,只是按照板上来确定的电路图,难道还要画蛇添足不成。

就是的不需要的给也没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没看到光耦。

带光偶的在这里

网友E:
不带光偶的在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带光偶的在这里

这个是高电平触发的不是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