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什么时候使用排阻RP1,求教

楼主(2020-02-20):
(无正文)

网友A:
RP1仅是元件代号,要用到排阻一般是端口为OC门时,如51单片机的P0口,当P0作为IO口时要外接排阻

网友B:
排阻与多只独立电阻在电气原理上没有区别,在实际电路应用中用于多只相同阻值且有公共接点的电路。可以节约空间、减少布线、降低成本等等。

网友C:
需要用多个电阻又不想一个一个地画的时候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排阻就是一排电阻,不想一个个画电阻就直接用排阻。另外在实际生活中,排阻由于共某端。所以可以减少焊点,减少出错。但事物都有两面性。排阻要是坏了,就得整个换掉了。

网友E:
当需要用到多个相同电阻(即电阻值相同)时(一般不大于8个)可用排阻。

网友F:
51系列单片机的P0口常外接上拉排阻,当P0作为IO口时必须要外接排阻。

网友G:
排阻与多只独立电阻在电气原理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