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做一个定时器控制的动态数码管 遇到问题 求大神解答 代码如下

楼主: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A0=P2^2;
sbit A1=P2^3;
sbit A2=P2^4;

u8 code shuz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
        u8 j=0;
        int i,k;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A=1;
        ET0=1;
        TR0=1;
        while(1)
        {
                switch(j)
                {
                        case(0):    A0=0;A1=0;A2=0;break;
                        case(1):    A0=1;A1=0;A2=0;break;
                        case(2):    A0=0;A1=1;A2=0;break;
                        case(3):    A0=1;A1=1;A2=0;break;
                        case(4):    A0=0;A1=0;A2=1;break;
                        case(5):    A0=1;A1=0;A2=1;break;
                        case(6):    A0=0;A1=1;A2=1;break;
                        case(7):    A0=1;A1=1;A2=1;break;
                }
                if(i==1000)
                {
                        P0=shuzu[j];
                        i=0;
                        j++;
                        if(j==7)
                        {
                                j=0;
                        }
                }

        }
           //while(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i;
        TH0=0xFC;
        TL0=0X18;
        i++;
}
为什么实现不了我理想中的 数码管从右向左动态显示0-7呢 程序哪里出了问题(编译没有问题 语法上应该没错) 求解答 感谢!

网友A(2020-02-21):
位的选择最好在中断里实现较好
#define A0 P22
#define A1 P23
#define A2 P24
#define DISP P0

//共阴数码管显示段码
u8 code disp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u8 dispbuf[8]={0,1,2,3,4,5,6,7};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8 wei;                 //wei用于位扫描
        DISP=0;                        //消影
        DISP=SHUZI[dispbuf[wei]];   //显示缓冲区数据依次显示
        switch(wei)
        {
                case 0:A2=1;A1=1;A0=1;break;
                case 1:A2=1;A1=1;A0=0;break;
                case 2:A2=1;A1=0;A0=1;break;
                case 3:A2=1;A1=0;A0=0;break;
                case 4:A2=0;A1=1;A0=1;break;
                case 5:A2=0;A1=1;A0=0;break;
                case 6:A2=0;A1=0;A0=1;break;
                case 7:A2=0;A1=0;A0=0;break;
        }
        wei++;
        wei%=8;                         //m在0-7之间变化
}
TH0  TL0改为
       TH0=0xF8;
        TL0=0XCD;  //11.0592MHZ  或0x30 对应12MHz
主程序只需要:
while(1)
{
;
}

网友B:
错误已在注释中指出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A0=P2^2;
sbit A1=P2^3;
sbit A2=P2^4;

u8 code shuz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8 i=0;//中断标志

void main ()
{
        u8 j=0;
//        int i,k;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i==1)
                {
                        i=0;//中断标志清0
                        P0=0x00;//消隐
                        switch(j)//送位码
                        {
                                case(0):A0=0;A1=0;A2=0;break;
                                case(1):A0=1;A1=0;A2=0;break;
                                case(2):A0=0;A1=1;A2=0;break;
                                case(3):A0=1;A1=1;A2=0;break;
                                case(4):A0=0;A1=0;A2=1;break;
                                case(5):A0=1;A1=0;A2=1;break;
                                case(6):A0=0;A1=1;A2=1;break;
                                case(7):A0=1;A1=1;A2=1;break;
                        }
                        P0=shuzu[j];//送段码
//                        i=0;
                        j++;
                        if(j>=8)
                        {
                                j=0;
                        }
                }
        }
        //while(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        static int i;//静态局部变量外部函数不可使用
        TH0=0xFC;
        TL0=0X18;
//        i++;
        i=1;
}

网友C: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A0=P2^2;
sbit A1=P2^3;
sbit A2=P2^4;

u8 j=0;
u8 code shuz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16 t)
{
    while(t--);
}

void main ()
{
    u8 i;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A=1;
    ET0=1;
    TR0=1;
    while(1)
    {
        for(i=0;i<8;i++)
        {
            A0=i&0x01;
            A1=i&0x02;
            A2=i&0x04;
            P0=shuzu[(i+j)%8];
            delay(100);
            P0=0x00;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tick=0;
    TH0=0xFC;
    TL0=0X18;
    tick++;
    if(tick==1000)
    {
        tick=0;
        j=(j+1)%8;
    }
}

网友D:
楼主的大致思路没有问题,但是在c语言变量方面的控制存在些问题,中断程序中的i和主函数的i并不是一个i,中断的i++只是对中断函数的i进行了处理,并没有对主函数中的i处理,直接将i设置为全局变量,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E:
大哥您这个程序太强了 是每一个数码管都会从0-7
我想做的仅仅是从右到左这8个数码管一次从0-7 然后接着循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错误已在注释中指出

您的注释我看明白了 可是在中断服务函数里没有持续的加1 怎么能够计时呢 这个程序我传到单片机里显示的是8个数码管全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大致思路没有问题,但是在c语言变量方面的控制存在些问题,中断程序中的i和主函数的i并不是一个i,中 ...

明白 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哥您这个程序太强了 是每一个数码管都会从0-7
我想做的仅仅是从右到左这8个数码管一次从0-7 然后接着 ...

那简单,把我那份代码的
P0=shuzu[(i+j)%8];
这一行代码改成
P0=(i<=j)?shuzu[ i]:0;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