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实现 按键 长按短按识别

楼主(2020-02-21):
  /*****************读IO电平***********************************/
void anjian(void) //按键控制

{

                                 if((!KEY==0)&&(ks==9)) //大于1.9S 有松开 判断是短按了
                        {

                                ks        =        0;
                        }
                                if(KEY==0)
{

                                delay4ms();
                                if(KEY==0)

                {
                        chp+=1;

                         if((!KEY)&&(chp==20))  // 按键单击
                        {
                                ks        +=        1;
                            ZS_LED        =        1;
                                chp = 0;

                        }

                        else if((!KEY)&&(ks==10))  //长按按键
                        {
                                ks        =        0;
                                ZS_LED        =        1;
                                cho                +=1;

                        }

                         else if((!KEY)&&(cho==1)) //大于2S 还没有松开 直到松开也判断是长按了
                        {

                                ks        =        10;
                                cho        =        0;

                        }

}
}

}

楼主:
  第一次发帖 写的有点乱    修整一下
  /*****************读IO电平***********************************/
void anjian(void) //按键控制

{

                                 if((!KEY==0)&&(ks==9)) //小于1.9S 有松开 判断是短按了
                                {

                                        ks        =        0;
                                }
                                if(KEY==0)
                                {

                                        delay4ms();
                                if(KEY==0)

                                {
                                        chp+=1;

                         if((!KEY)&&(chp==20))  // 按键单击
                                {
                                        ks        +=        1;
                                        kaishi        =        1;
                                        chp = 0;

                                }

                        else if((!KEY)&&(ks==10))  //长按按键
                                {
                                        ks        =        0;
                                        kaishi        =        0;
                                        qidong        =        0;
                                        cho                +=1;

                                }

                         else if((!KEY)&&(cho==1)) //大于2S 还没有松开 直到松开也判断是长按了
                                {

                                        ks        =        10;
                                        cho        =        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