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c522的自动售货机程序电路—RFID刷卡版

楼主(2020-02-21):
实物可用  有完整的程序和原理图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c89c5x_eeprom.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typedef.h"

INT8U CardRevBuf[16] = { 0 };

void init_all(void)
{
        EA = 0;

        init_rc522();

        EA = 1;
}

void ctrl( void )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RevBuf[0]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display_no_id();
                        CardRevBuf[2]=0;
                        return;
                }
        }

        if( PcdAnticoll( &CardRevBuf[2]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display_no_id();
                CardRevBuf[2]=0;
                return;
        }

        if( PcdSelect( &CardRevBuf[2] ) != MI_OK )//选卡 卡片序列号,4字节
        {
                //display_no_id();
                CardRevBuf[2]=0;
                return;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11(void)
{
uchar i,j,k;
for(i=500;i>0;i--)
       for(j=50;j>0;j--)
            for(k=5;k>0;k--)
                              ;
}

  47. uint8_t flag8=255;
  48. uint8_t i=0;

void ICcard()
{                uint8_t i=0;
        ctrl();
                if(CardRevBuf[2]!=0X00)
            {
                   if(CardRevBuf[2]==0X53)
                   {   Beep_key();Beep_key();
                       flag8=1;
                   }
                   else flag8=0;
              }
}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正转表格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反转表格

void delay11(uint a)//数码管显示部分延时函数
{
   while(--a);
}
void zhengzhuan()
{

uchar k,i;
for(k=0;k<8;k++)
for(i=0;i<8;i++)
{
  P1=B_Rotation[i];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11(300);
}

}

void fanzhuan()
{
  unsigned char i,j;
for (j=0;j<8;j++)        //电机旋转一周不是外面的 是里面的一周
for(i=0;i<8;i++)
{
  P1=F_Rotation[i];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11(300);
}
}

void UP()
{         uchar i=0;
         for(i=0;i<20;i++)
         zhengzhuan();
}

void DOWN()
{         uchar i=0;
         for(i=0;i<20;i++)
         fanzhuan();
}

int16_t num_1=99;
int16_t num_2=99;
int16_t num_3=99;
int16_t num_4=99;
int16_t num_5=99;
int16_t JE=1000;
uchar flag_biaozhi=0;
int jiage_1=0;
int jiage_2=0;
void main(void)
{   init_all();
        num=255;
        beep=1;
        v_Lcd12864Init_f( );
        while(1)
        {
           v_Lcd12864PutString_f(2,0,"欢迎使用");
           v_Lcd12864PutString_f(0,1,"全自助售货机,请");
           v_Lcd12864PutString_f(0,2,"按键选择需要购买");
           v_Lcd12864PutString_f(0,3,"的物品!");

          num=keyscan();//反复扫描4*4键盘获得按键参数
           if(num==1) //商品1
           {
                     num=255; flag_biaozhi=1;
                  v_Lcd12864Init_f( );
                  jiage_1=3;
                  jiage_2=0;
                  flag8=0;
                  while(1)
                  {          ICcard();
                            v_Lcd12864PutString_f(0,0,"商品:可乐");
                          v_Lcd12864PutString_f(0,1,"价格:03元  ");
                          v_Lcd12864PutString_f(0,2,"付款:");v_Lcd12864PutString_f(4,2,"元");
                          v_Lcd12864PutString_f(0,3,"请刷卡或投币付款");

                          num=keyscan();//反复扫描4*4键盘获得按键参数
                          if(num==8)
                          {
                                   num=255;flag_biaozhi=0;
                                 v_Lcd12864Init_f( );
                                 break;
                          }
                          if(num==6)
                          {
                                   num=255;
                                 jiage_2++;
                          }
                          if(num==7)
                          {
                                   num=255;
                                 jiage_2--;
                                 if(jiage_2<=0) jiage_2=0;
                          }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1%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1%10+0x30);
                          v_Lcd12864SetAddress_f(3,2);
                          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x30);
                          //投币完成,电机转动出货,退出购物界面
                          if(jiage_2>=jiage_1||flag8==1)
                          {
                                     num=255;flag_biaozhi=0;
                                   if(flag8==1)
                                  {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    元    ");
                                   JE=JE-jiage_1;
                                   if(JE<=0)
                                   {
                                       JE=100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不足!!!!");
                                   }
                                   else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num_1--;if(num_1<=0) num_1=0;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1%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1%10+0x3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UP();
                               P1=0XFF;
                               DOWN();
                               P1=0XFF;
                                   v_Lcd12864Init_f( );           flag8=0;
                                   break;
                          }
                  }
           }
           if(num==2) //商品2
           {
                     num=255; flag_biaozhi=1;
                  v_Lcd12864Init_f( );
                  jiage_1=4;
                  jiage_2=0;
                  while(1)
                  {          ICcard();
                            v_Lcd12864PutString_f(0,0,"商品:雪碧  ");
                          v_Lcd12864PutString_f(0,1,"金额:04元  ");
                          v_Lcd12864PutString_f(0,2,"付款:");v_Lcd12864PutString_f(4,2,"元");
                          v_Lcd12864PutString_f(0,3,"请刷卡或投币付款");

                          num=keyscan();//反复扫描4*4键盘获得按键参数
                          if(num==8)
                          {
                                   num=255;flag_biaozhi=0;
                                 v_Lcd12864Init_f( );
                                 break;
                          }
                          if(num==6)
                          {
                                   num=255;
                                 jiage_2++;
                          }
                          if(num==7)
                          {
                                   num=255;
                                 jiage_2--;
                                 if(jiage_2<=0) jiage_2=0;
                          }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2%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2%10+0x30);
                          v_Lcd12864SetAddress_f(3,2);
                          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x30);
                          //投币完成,电机转动出货,退出购物界面
                          if(jiage_2>=jiage_1||flag8==1)
                          {
                                     num=255;flag_biaozhi=0;
                                   if(flag8==1)
                                  {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    元    ");
                                   JE=JE-jiage_1;
                                   if(JE<=0)
                                   {
                                       JE=100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不足!!!!");
                                   }
                                   else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num_2--;if(num_2<=0) num_2=0;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2%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2%10+0x3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UP();
                               P1=0XFF;
                               DOWN();
                               P1=0XFF;
                                   v_Lcd12864Init_f( );        flag8=0;
                                   break;
                          }
                  }
           }
           if(num==3) //商品3
           {
                     num=255; flag_biaozhi=1;
                  v_Lcd12864Init_f( );
                  jiage_1=4;
                  jiage_2=0;
                  while(1)
                  {          ICcard();
                            v_Lcd12864PutString_f(0,0,"商品:脉动  ");
                          v_Lcd12864PutString_f(0,1,"金额:04元  ");
                          v_Lcd12864PutString_f(0,2,"付款:");v_Lcd12864PutString_f(4,2,"元");
                          v_Lcd12864PutString_f(0,3,"请刷卡或投币付款");

                          num=keyscan();//反复扫描4*4键盘获得按键参数
                          if(num==8)
                          {
                                   num=255;flag_biaozhi=0;
                                 v_Lcd12864Init_f( );
                                 break;
                          }
                          if(num==6)
                          {
                                   num=255;
                                 jiage_2++;
                          }
                          if(num==7)
                          {
                                   num=255;
                                 jiage_2--;
                                 if(jiage_2<=0) jiage_2=0;
                          }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3%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3%10+0x30);
                          v_Lcd12864SetAddress_f(3,2);
                          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x30);
                          //投币完成,电机转动出货,退出购物界面
                          if(jiage_2>=jiage_1||flag8==1)
                          {
                                     num=255;flag_biaozhi=0;
                                   if(flag8==1)
                                  {
                                   JE=JE-jiage_1;
                                   if(JE<=0)
                                   {
                                       JE=100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不足!!!!");
                                   }
                                   else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if(flag8==1)
                                   {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    元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
                                   num_3--;if(num_3<=0) num_3=0;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3%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3%10+0x3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UP();
                               P1=0XFF;
                               DOWN();
                               P1=0XFF;
                                   v_Lcd12864Init_f( );
                                   flag8=0;
                                   break;
                          }
                  }
           }
           if(num==4) //商品4
           {
                     num=255; flag_biaozhi=1;
                  v_Lcd12864Init_f( );
                  jiage_1=5;
                  jiage_2=0;
                  while(1)
                  {          ICcard();
                            v_Lcd12864PutString_f(0,0,"商品:橙汁  ");
                          v_Lcd12864PutString_f(0,1,"金额:05元  ");
                          v_Lcd12864PutString_f(0,2,"付款:");v_Lcd12864PutString_f(4,2,"元");
                          v_Lcd12864PutString_f(0,3,"请刷卡或投币付款");

                          num=keyscan();//反复扫描4*4键盘获得按键参数
                          if(num==8)
                          {
                                   num=255;flag_biaozhi=0;
                                 v_Lcd12864Init_f( );
                                 break;
                          }
                          if(num==6)
                          {
                                   num=255;
                                 jiage_2++;
                          }
                          if(num==7)
                          {
                                   num=255;
                                 jiage_2--;
                                 if(jiage_2<=0) jiage_2=0;
                          }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4%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4%10+0x30);
                          v_Lcd12864SetAddress_f(3,2);
                          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x30);
                          //投币完成,电机转动出货,退出购物界面
                          if(jiage_2>=jiage_1||flag8==1)
                          {
                                     num=255;flag_biaozhi=0;
                                  if(flag8==1)
                                  {
                                   JE=JE-jiage_1;
                                   if(JE<=0)
                                   {
                                       JE=100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不足!!!!");
                                   }
                                   else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    元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num_4--;if(num_4<=0) num_4=0;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4%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4%10+0x3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UP();
                               P1=0XFF;
                               DOWN();
                               P1=0XFF;
                                   v_Lcd12864Init_f( );
                                   flag8=0;
                                   break;
                          }
                  }
           }
           if(num==5) //商品5
           {
                     num=255; flag_biaozhi=5;
                  v_Lcd12864Init_f( );
                  jiage_1=3;
                  jiage_2=0;
                  while(1)
                  {          ICcard();
                            v_Lcd12864PutString_f(0,0,"商品:汽水  ");
                          v_Lcd12864PutString_f(0,1,"金额:03元  ");
                          v_Lcd12864PutString_f(0,2,"付款:");v_Lcd12864PutString_f(4,2,"元");
                          v_Lcd12864PutString_f(0,3,"请刷卡或投币付款");

                          num=keyscan();//反复扫描4*4键盘获得按键参数
                          if(num==8)
                          {
                                   num=255;flag_biaozhi=0;
                                 v_Lcd12864Init_f( );
                                 break;
                          }
                          if(num==6)
                          {
                                   num=255;
                                 jiage_2++;
                          }
                          if(num==7)
                          {
                                   num=255;
                                 jiage_2--;
                                 if(jiage_2<=0) jiage_2=0;
                          }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5%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5%10+0x30);
                          v_Lcd12864SetAddress_f(3,2);
                          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iage_2%10+0x30);
                          //投币完成,电机转动出货,退出购物界面
                          if(jiage_2>=jiage_1||flag8==1)
                          {
                                     num=255;flag_biaozhi=0;
                                   if(flag8==1)
                                  {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    元    ");
                                   JE=JE-jiage_1;
                                   if(JE<=0)
                                   {
                                       JE=100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v_Lcd12864PutString_f(0,3,"余额不足!!!!");
                                   }
                                   else
                                   {
                                   v_Lcd12864SetAddress_f(3,3);
                               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0/10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0/10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JE%10+0x30);
                                   }
                                  }
                                   num_5--;if(num_5<=0) num_5=0;
                                   v_Lcd12864SetAddress_f(7,0);
                               v_Lcd12864SendData_f(num_5%100/10+0x30);v_Lcd12864SendData_f(num_5%10+0x30);
                                   Beep_key();Beep_key();Beep_key();
                   UP();
                               P1=0XFF;
                               DOWN();
                               P1=0XFF;
                                   v_Lcd12864Init_f( );
                                   flag8=0;
                                   break;
                          }
                  }
           }

        }
}

网友A(2021-04-21):
方式都是刷卡吗?

网友B:
设计的很好,很详细,感觉学到了很多

网友C:
请问又protues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