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odbus测试程序

楼主(2020-02-21):
本程序由51手把手单片机教学内容简化,适用于MODBUS调试精灵,对写寄存器和读寄存器的测试。功能码06和03

sbit RS485_DIR = P1^7;  //RS485方向选择引脚

CRC校验:
unsigned int GetCRC16(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int index;
    unsigned char crch = 0xFF; //高CRC字节
    unsigned char crcl = 0xFF;  //低CRC字节
    unsigned char code TabH[] = { //CRC高位字节值表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unsigned char code TabL[]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while (len--) //计算指定长度的CRC
    {
        index = crch ^ *ptr++;
        crch = crcl ^ TabH[index];
        crcl = TabL[index];
    }

    return ((crch<<8) | crcl);
}

网友A(2021-01-28):
良心资源,很有参考价值,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B:
没有看懂,精简太多,串行口通信涉及寄存器 定时器 通信波特率 程序中都没有

网友C:
程序不是自己的,疏忽不少,两个文件接受数据缓冲区一个定义成BUF,一个定义成BUFRX,不一致,不知道是怎么通过编译的;波特率没看明白是设置多少;模块化编程还是有欠缺。
和某论坛程序的某一段极其相似
参考价值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