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STM32双ADC+DMA怎么开

楼主(2020-02-21):
ADC2应该是开了,我配置的不同引脚,其实在引脚配置上,没什么用,只是这句改ADC线路就可以在对应的引脚检测了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现在是这句ADC地址改成,ADC1+0X4C。就可以在对应的引脚上检测到,问题是__IO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这个
内存上数据,只能看一个,不能同时看,左右移16也不行,我总在开个函数,检测哪个开哪个ADC吧,想同时工作
找了资料都是配置,就是没这个数据怎么取,我左右移16都不行,这个谁能帮我一下???????????????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2+0x4c;         //ADC地址
/*********************下是代码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初始化ADC
//这里我们仅以规则通道为例
//我们默认将开启通道0~3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ADC1+0x4c)
__IO uint32_t ADC_ConvertedValue;
void  My_Adc_Init(void)
{
        /*+++++++++++++++++ADC初始化++++++++++++++++*/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ADC2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PC.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PC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这里改成ADC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ADC2+0x4c;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zZ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内存到内存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3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RegSimult;        //,同步规则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即不停地进行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1
        ADC_Init(ADC2,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3的通道11为55.        5个采样周期,序列为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2,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3 DMA */
        ADC_DMACmd(ADC2, ENABLE);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3 */
        ADC_Cmd(ADC2,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2);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2));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2);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2));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2,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void My_Dma_Adc_Init(u32 Adc1)
{ delay_us(200);
}
//获得ADC值
float Get_Adc1_Average(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void My_Dma_Adc_Init(u32 Adc1)
        for(t=0;t<times;t++)
        {
                temp_val+=ADC_ConvertedValue<<16;
                 delay_us(200);
        }
          return temp_val/times;
}
float Get_Adc2_Average(u8 times)
{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ADC_ConvertedValue;
                 delay_us(200);
        }
          return temp_val/times;
}

网友A:
这个具体的我也忘了 不过我找到了一个我以前做的 4路ADC+DMA,在正点原子adc采集工程上改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多路的我也有例子,我只不过是想把ABC2开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哪位师傅能回答一下?  就是开启ADC2。和多路转换在时间上区别是不是不大?

楼主:
我看了,搞出来了
还有就是问题一下,开双ADC,和开多路,在时间上有什么区别嘛,就是双ADC是同时工作,这样会不会占资源
和开多线路哪个对系统相对说好一点,因为在显示数据上,看不出什么区别,人眼是区分不出来的

网友B:
楼主能把完整程序分享出来吗  ,我刚学STM32 想学习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可以。
在这,从SRAM启动都有,我搞了N天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180668-1.html

网友C(2020-03-29):
这个是不是应该用ADC_GetDualModeConversionValue这个函数啊 这个时读取双adc的采样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