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二级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2-21):
请问这个二级管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1n4148之类的开关二极管即可

网友B:
1N4148即可。

网友C:
这个二极管似乎没有什么作用,可以不用

网友D:
1N4148,是一种小型的高速开关二极管

网友E:
最好用快恢复低压差的快速二极管

网友E: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用在STC单片机上,如果是的话你这个图应该是错的

网友F:
小电流IN4148可以了

网友G:
1N4148、1N5819等二极管都可以,其实有没有都可以

网友G:
1N4148等二极管都可以,其实有没有都行,许多电路上也没有接,不影响

网友H:
一个普通硅二极管,起降压和保护芯片作用吧

网友I:
用开关二极管如1N4148

网友J:
快恢复开关二极管,in4148这类型的就好

网友K:
普通二极管1n4148就行

网友L:
开关二极管即可

网友M:
看不懂这个二极管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波特率高了不会有影响吗?

网友N:
ch340转换出来的是串口电平,貌似不能直接单片机,要电平转换成TTL

网友O:
STC的数据手册上建议使用1N5819,实际只要恢复速度和这个差不多的二极管都能用

网友P:
1N4148

网友Q:
1N4148,1N5819这类的二极管都可以。这个要求不高。

网友R:
用1N4148就可以了

网友S:
当外部接口拉至低电平时,该二极管用于阻止向外部提供电流。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快速恢复的小信号开关二极管都可以工作,例如1N4148。

网友T:
1n4148开关二极管,用来单向控制电流方向,从而保护内部芯片。。。

网友U:
1N4001系列硅整流二极管吧,单向导电性。在电路中,电流只能从二极管的正极流入,负极流出。

网友V:
1N4148的

网友W:
1n4148就行

网友X:
1n4148

网友Y:
1N4148.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