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强制类型转换的疑问,整形转浮点

楼主(2020-02-21):
一个整型变量被强制转换为浮点型后是否等于重新定义了这个变量的类型,强制转换后的程序语句里面这个变量是否为浮点型

网友A:
强制类型转换只是在当前语句中转换了变量的类型,并不会对变量类型产生改变。

网友B:
一个整型变量被强制转换为浮点型后没有重新定义了这个变量的类型,强制转换后的程序语句里面这个变量还是整型。
强制转换是在运算与赋值时发生作用,不会改变原来的定义。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的各位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