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放大信号为朝下的尖峰?静态工作点不对吗?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放大信号为朝下的尖峰。我考虑了可能是静态工作点取得不对,但是这个例子是按教程做的,请大佬指点错误。

网友A(2020-02-21):
http://www.51hei.com/bbs/dpj-112524-1.html  是按照这个实例做的

网友B:
好象示波器的接线不对,A通道接in,B通道接输出电容C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象示波器的接线不对,A通道接in,B通道接输出电容C2。

您好 谢谢指教,我检查了一下 不是示波器接错了线,B通道接到了电容C2上。而且如果是电容接到了B通道上,在交流信号(50Hz)下应该也不会出现尖峰脉冲吧。(我按您的说法接了示波器到电容两端 得出来的是一条水平的线。) 这个问题实在是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