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蓝牙怎么直接连到板子上

楼主:
如图,我用的是A7单片机,实验仪里没有USB转TTL,我只能连板子,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插。麻烦大佬给详细解说一下

网友A(2020-02-21):
蓝牙上面的TXD连接单片机RXD  蓝牙的RXD连接板子的TXD

网友B:
和串口通信一样,TXD连接RXD,RXD连接TXD蓝牙vcc接5v,gnd接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牙上面的TXD连接单片机RXD  蓝牙的RXD连接板子的TXD

那VCC和地怎么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牙上面的TXD连接单片机RXD  蓝牙的RXD连接板子的TXD

那其他端口呢,我看板子上剩下两个口是state和set,蓝牙上是GND和VCC
怎么接呢,麻烦大哥讲一下,教程里没有蓝牙模块的视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其他端口呢,我看板子上剩下两个口是state和set,蓝牙上是GND和VCC
怎么接呢,麻烦大哥讲一下,教程里 ...

连四个引角就可以了,txd,rxd,vcc,gnd。一般TXD和RXD单片机和模块之间是反着接的,vcc接3.3v,gnd接板子上的gnd就好了

网友E:
蓝牙的VCC和GND是用来供电的,可以接板子其他地方的VCC和GND,不影响的

网友F:
VCC和GND需要外接电源

网友G:
连TXD, RXD, VCC, GND 就可以了。蓝牙的TXD连接单片机RXD, 蓝牙的RXD连接单片机TXD, VCC接板上3.3-6V,GND接板上的GND就可以了。

网友H:
九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I:
GND接板子上的地,VCC接板子的电源

网友J:
连TXD, RXD, VCC, GND 就可以了。蓝牙的TXD连接单片机RXD, 蓝牙的RXD连接单片机TXD, VCC接板上3.3-6V,GND接板上的GND。

网友C:
已经解决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