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释红外线传感器模块HCSR501一直输出高电平

楼主(2020-02-21):
我之前买的一个热释红外线传感器模块然后测试过可以用,后来放了一段时间,最近拿出来想用却一直输出高电平,我用的STC89C52的开发板直接接HCSR501模块电源、地、输出。即使放在被子下面并且离开房间三分钟回来用万用表测还是输出高电平(测量接出来的杜邦线)。想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以及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能否控制感应距离在1m内?

网友A:
HCSR501人体感应模块 检测移动 的 对于不动或者移动慢的会重复检测一直输出 人体感应模块有可调电阻 可以调节反应时间 短接帽可以选择是否重复触发

网友B:
用电池供电试一试,估计是电源问题

网友C:
可以试下给个低电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给个低电平看看

如何给个低电平呀?我是直接用开发板的VCC和GND作为电源使用,只有一个输出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供电试一试,估计是电源问题

好的,谢谢。请问具体要怎么测试比较好,看了一些资料说的方法但是还是不是很懂。时灵时不灵的很不稳定

网友D:
这个我也用过,就是检测到人输出管教会有电平的变化,你可以把数据大一到你的串口看一下,也可以拿示波器看一下电位,我个人感觉模块有点坑

网友D:
我当初用的时候会有波动,但是波动不是很大

网友E(2020-04-05):
我现在也在用这个模块,将延时调到最低的时候会发现电平输出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在主程序的while(1)前边给红外传感器赋值为1之后发现和初始时一样,在赋值为0后发现这个模块一直是0电平,而且有人也不会升高为1电平。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