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一下IIC总线的起始信号模拟

楼主:
IIC总线的起始信号模拟,为何最后要将SCL拉低,而模拟终止信号时,不需要将SDA 拉低。

网友A(2020-02-21):
信号的有效部分是虚线间的部分,起始信号的起点是SDA从低到高(此时SCL必为高),终点是SCL从高到低时刻,而停止信号的起点是SCL从低到高,终点是SDA从高到低时刻(此时SCL必为高),这就是两种信号的差别,满足了上述逻辑就行了

网友B:
i2c 系统总线在空闲的时候高电平

网友C:
首先,你说的这两个情况都是IIC协议规定操作,没有什么为什么,大家都遵循协议才可以正常通信传输内容;其次,在起始信号将SCL拉低是为了数据总线(SDA)传输数据,因为根据IIC协议,SDA只有在SCL为低的时候才可以变换高低电平,如果SDA在SCL为高电平的时候变换电平信号,那肯定是特殊的含义,比如起始/结束;其实IIC很简单,再了解一下ACK和NACK,基本上就掌握了IIC的基本使用方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有效部分是虚线间的部分,起始信号的起点是SDA从低到高(此时SCL必为高),终点是SCL从高到低时刻, ...

懂了,懂了,谢谢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说的这两个情况都是IIC协议规定操作,没有什么为什么,大家都遵循协议才可以正常通信传输内容;其 ...

好的好的,谢谢

网友E(2021-12-17):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说的这两个情况都是IIC协议规定操作,没有什么为什么,大家都遵循协议才可以正常通信传输内容;其 ...

通透啊,一下就说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