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电子琴程序

楼主(2020-02-21):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2
sbit speaker=P1^4;//喇叭
sbit key1=P1^0;  //放内置音乐
sbit key2=P1^1;  //放弹奏音乐
sbit key3=P1^2;  //储存清零
sbit Do=P3^0;
sbit Re=P3^1;
sbit Mi=P3^2;
sbit Fa=P3^3;
sbit So=P3^4;
sbit La=P3^5;
sbit Si=P3^6;
sbit Do_=P3^7;   //八个音符按键
uchar a,b,num_yf,num_jp,jiepai;
uchar code yinfu[]={0xfb,0xe9,      //Do
                   0xfc,0x5c,       //Re
                   0xfc,0xc1,       //Mi
                   0xfc,0xe5,       //Fa
                   0xfd,0x45,       //So
                   0xfd,0x92,       //La
                   0xfd,0xd1,       //Si
                   0xfd,0xee,       //Do#
       0x00,0x00,};     //间隔
uchar code led_on[]={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0xff};
uchar code shengri_tone[]={   1,9,1,2,1,4,3,9,   //生日快乐音调
                              1,9,1,2,1,5,4,9,
                              1,9,1,8,6,4,3,2,9,
                              7,9,7,6,4,5,4,9   };    //9代表不发声,即停顿;数字即为音调

uchar code shengri_beat[]={   24,1,24,48,48,48,72,5, //节拍
                              24,1,24,48,48,48,72,5,
                              24,1,24,48,48,48,48,72,5,
                              24,1,24,48,48,48,72,5  };  //节拍,即tone表各音调的延时
uchar xdata save[220];     //保存音符的数组
uchar idata save_beat[220];    //保存节拍的数组
void check_key();//改为P3组为按键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1(void);//声明第二个延时函数
void play1(void);//播放生日快乐
void play2(void);//播放存储存储的音乐
void cunchu()
{
jiepai++;
if(save[num_yf]==9)
delay(20);
else
delay(15);
if(jiepai>=251)
jiepai=250;
}
void main()    //主函数
{  led=0x5a;
    speaker=1;
TMOD=0x01;
TH0=a;
TL0=b;     //定时器工作方式1
ET0=1;    //中断允许
TR0=1;      //打开定时器
                //进入循环
while(1)
{
  check_key();  //扫描按键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定时器0工作函数
{
TH0=a;
TL0=b;     //初值
speaker=~speaker;   //喇叭取反,喇叭高低电平变换才能发生
}
void check_key()    //按键函数
{
uint i;
if(key1==0)     //播放内置音乐按键
{
  delay(10);    //延时去抖
  while(key1==0);   //再次判断
  play1();    //播放内置音乐
}
if(key2==0)     //播放弹奏的音乐按键
{
  delay(10);    //延时去抖
  while(key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play2();    //播放弹奏的音乐
}
if(key3==0)     //清除弹奏的按键
{
  delay(10);
  while(key3==0);
  for(i=0;i<220;i++)  //将保存数据的数组清零
  {
   save[i]=0;   //清零音符
   save_beat[i]=0;  //清零节拍
   num_yf=0;
   num_jp=0;   //计数变量清零
  }
}

if(P3!=0xff)    //弹奏按键按下
{
  if(Do==0)        //第一个按键按下
  {
   a=0xfb;b=0xe9;EA=1;save[num_yf]=1;led=0x7f; //ab赋值,保存音符到对应的位置
  }
  else if(Re==0)       //同上
  {
   a=0xfc;b=0x5c;EA=1;save[num_yf]=2;led=0xbf;
  }
  else if(Mi==0)
  {
   a=0xfc;b=0xc1;EA=1;save[num_yf]=3;led=0xdf;
  }
  else if(Fa==0)
  {
   a=0xfc;b=0xef;EA=1;save[num_yf]=4;led=0xef;
  }
  else if(So==0)
  {
   a=0xfd;b=0x45;EA=1;save[num_yf]=5;led=0xf7;
  }
  else if(La==0)
  {
   a=0xfd;b=0x92;EA=1;save[num_yf]=6;led=0xfb;
  }
  else if(Si==0)
  {
   a=0xfd;b=0xd0;EA=1;save[num_yf]=7;led=0xfd;
  }
  else if(Do_==0)
  {
   a=0xfd;b=0xee;EA=1;save[num_yf]=8;led=0xfe;
  }
  while(!Do||!Re||!Mi||!Fa||!So||!La||!Si||!Do_)//按键释放,按键都松开跳出
  {cunchu();}          //如果按键一直按下,调用存储函数,记录按键按下的时长,也就是节拍
  save_beat[num_jp]=jiepai;  //按键松开后,将节拍数据保存到数组
  jiepai=0;      //变量清零,等待下次按键按下
  EA=0;       //关闭中断
  speaker=1;
  led=0xff;      //关闭喇叭
  num_jp++;
  num_yf++;      //音符和节拍计数加
  if(num_jp>=220||num_yf>=220) //最大计数219个
  {
   num_jp=219;
   num_yf=219;
  }
  while(P3==0xff&&key1==1&&key2==1&&key3==1)//按键都不按下时
  {
   a=0x00;b=0x00;        //初值清零
   save[num_yf]=9;       //保存空音符到数组
   cunchu();         //调用存储函数
  }
  save_beat[num_jp]=jiepai;      //保存节拍数据到数组
  jiepai=0;          //节拍清零
  EA=0;           //关闭中断
  speaker=1;
  led=0xff;          //关闭喇叭
  num_jp++;
  num_yf++;          //变量加
  if(num_jp>=220||num_yf>=220)     //最大加到219
  {
   num_jp=219;
   num_yf=219;
  }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大约延时1ms,不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1(void)//第二个延时函数
{
uchar n=15;
while(n--)
{
  uchar i;
  for(i=0;i<125;i++);
}
}
void play1(void)//播放内置音乐
{
uchar m=0;
uchar s;
uchar c;
uchar d;
while(1)
{
  EA=0;
  d=shengri_tone[m];
  c=shengri_tone[m];                            //取音符
  s=shengri_beat[m];
  led=led_on[d-1];
  a=yinfu[2*c-2];
  b=yinfu[2*c-1];
  EA=1;
  while(s--)
  {
  delay1();
  }
  led=0xff;
  m++;
  if(m>=33)       //数值是shengri相关表中的元素数量
  {
   a=0;
   b=0;
   EA=0;
   return;
  }                      //数值是shengri相关表中的元素数量
}
}
void play2(void)//播放被存储的音乐
{
uchar m=0;
uchar s;
uchar c;
uchar d;
while(1)
{
  EA=0;
  c=save[m];
  d=c;                            //取音符
  s=save_beat[m];                      //取节拍
  a=yinfu[2*c-2];
  b=yinfu[2*c-1];
  led=led_on[d-1];
  if(a!=0x00)
  {
  EA=1;
  }
  while(s--)
  {
  delay1();
  }
  led=0xff;
  m++;
  if(m>=num_yf)
  {
   a=0;
   b=0;
   EA=0;
   led=0xff;
   return;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