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206开板计划及原理图(讨论spdif输入的抗干扰设计)

楼主:
有人做这个的吗?主要是想问spdif输入的抗干扰设计
这个是一个例子,新手求助

网友A(2020-02-22):
忘了更新。
求助:这个原作者图有几个地方
1.mos管电阻官方用的值是560,这个值怎么取
2.SPDIF IN 这里不用加下拉吧,
3mic bias 原作者处理的不好,应先滤除高频,串电感在滤除低频,因为电感“通低阻高”
如果有懂的请留言,谢谢

新建位图图像

CM6206 USB 8CH Schematic.pdf

网友A:
补充:,原图纸在vbias的输出端加了475电容,所以输入端不用加10uf,而加滤除低频的更好?
问题描述有点错误:spdif那里的电感应该输入端加滤除高频,输出端滤除低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补充:,原图纸在vbias的输出端加了475电容,所以输入端不用加10uf,而加滤除低频的更好?
问题描述有点错 ...

还有音频那里100p的取值,为啥不是0.1uf

网友A:
这个dp为什么上拉

新建位图图像

网友B(2021-03-21):
楼主研究的这么细致吗,我都打了个样回来干不起

网友C(2022-09-27):
楼主和楼上的大侠,我们现在要开始用这个板子,不知你们做的怎么样了?市面上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