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管?472 coilcnagt D

楼主(2020-02-21):
估计是控制整个机器电流的开关管?求证
上面标着472  coilcnagt D

楼主:
查网得 472 coilcraft d  DO 3316p 线艺电感??

网友A:
从封装外形看这不是晶体管。板上丝印L19,应该是电感。472表示4.7mH。

网友B:
这是大功率电感 4.7uH

网友C:
功率电感4700UH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是大功率电感 4.7uH

4.7mH吧

网友E:
472后面的2表示两个0

网友F:
就是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7mH吧

是4700pH  4.7uH

网友G:
电感把 4.7uH

网友B:
是4700pH  4.7uH

网友H:
功率电感4.7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