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iic总线SDA=dat>>7; dat=dat<<1是怎么移为啊

楼主(2020-02-21):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网友A:
SDA是只能有一个位的信息,如果你让SDA=dat的话(dat是字节),那么dat里任何一位是1的话SDA就会是1,dat里全部位都是0,SDA就是0。

那么SDA要逐一地取dat的每一个位怎么办呢,你所贴的代码是从最高位开始取,dat>>7就是dat这么一个字节总共8个位的数据向右移7个位,原来的最高位就移到了最右的位置,左边7个位全被抹成0,SDA=dat>>7实际也就是取得了原先最高位的值了。

然后再接着dat=dat<<1,也就是让dat左移一位且赋值回来,把原来最高位的顶掉没有了,原来它的下一个位就被顶到最高位,再重复前面的步骤,重复8次,SDA就会把dat的8个位都给发送完毕。

网友B:
假设一个数是0xa3,即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0     1      0     0    0    1    1
第1步:先把D7位1送至SDA
第2步:把这个数的D7位去掉,同时D6-D0位替换原来的D7-D1,D0位用0代替
第3步:转到第1步并判断是否转了8次,若是转第4步
第4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一个数是0xa3,即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0     1      0     0    0    1    1
...

SDA=dat>>7是向右移7位,怎么能直接送到SD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设一个数是0xa3,即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0     1      0     0    0    1    1
...

dat>>7是向右移7位,怎么能把d7送到SDA?

楼主:
dat向右移7位,怎么能直接送到SDA?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7是向右移7位,怎么能把d7送到SDA?

dat=0xa3;
D7   D6   D5   D4   D3  D2  D1  D0
1      0     1      0     0    0    1    1
SDA=dat>>7;是不是就是SDA=1了呢
即D7位的1信号放到了SDA线上,也就是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楼主:
dat>>7是向右移7位,怎么能把d7送到SDA?

右移7位,不就是只剩最高位D7,然后依次左移右移,把剩下的7位依次发送出去

网友E:
SCL=1;
SCL=0;

网友E: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网友F(2020-06-12):
一楼正解,谢谢大佬们,我也理解了,我还见过这样的程序,更符合一楼的解释: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网友F:
大佬们,为什么经过8次循环后,SDA的值变成了0,这相当于在第九个脉冲的时候把SDA直接拉低了,我用LED灯试了下,SDA的值一直是0,这样虽然保证了返回值是1,应答出现,而但是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没有明白这个for循环之后的逻辑,循环之后不是把SDA赋值为1吗?为什么会是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