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解决 1602LCD 只显示一排黑小方块的问题

楼主(2020-02-21):
  程序没问题 只是1602 的RS  RW  E  三个命令端子连着LED灯 导致高电位时拉低  另外数据口也和LED数码管并用
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初始化没完成 也可能是单片机速度快 单步复位程序没加延时  我用的是普中6800  51开发板  很多人碰见这个问题
在此 奉献给大家我走的三天弯路

网友A:
用这种集成的板子就按说明书用,因为已固化了很多接线,所以异想天开结果只能是自寻烦恼。

网友B(2020-05-13):
到底怎么解决的?

网友C:
3年前,朋友盼望着5G到来,我呵呵。随便说了几句,外围设备的速度跟不上,一个高速无用,服务器速度跟不上,无用。高速公路的设计时速到1000km/h,车子不行,人的控车能力不行,再来个交通法,这个1000km/h无用。CPU速度提高,加了很多延时、动画、慢动作、3D、垃圾算法,无用,大多还没有低速CPU配合好的OS来的快。
“也可能是单片机速度快 单步复位程序没加延时 ”不完全对,大部分有RST的点阵LCD对RST的操作有时间要求,如拉高2ms复位,后拉低。一般要比2ms长很多,这是经验与技巧,我反复测试过,50ms更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