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8266做的物联网T12焊台

楼主(2020-02-22):
天山STC开源焊台自2017年6月首次发布,至2018年5月最后一次公开更新,在群友的帮助下功能逐渐完善,性能不断提高。自天山STC焊台停止更新后,小王一直在思考下一个DIY的方向。之所以选择8266开发焊台,除了群友的强烈建议外,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学习新的知识,赶上大家进步的步伐。欢迎大家加群一起学习(QQ群:668682263),贴子中只放了原理图和说明书,详细资料加群下载!
本焊台以安信可ESP8266-12F为主控芯片,对于焊台常规的加热功能来讲,通过AD采样、结合PID算法控制PWM输出,本焊台可实现对T12发热芯的恒温控制;对于一个物联网设备来讲,目前焊台可以校准本地时间、读取实时天气信息以及等数据,同时也连接了百度天工物云平台实现在线注册功能。本焊台未来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在线升级、网页集中监控、调整参数等等物联网设备该有的功能,小王会根据大家使用的情况和建议再做决定。
关于开源的问题:天山STC焊台开源后,X宝和X鱼上利用大家的开源成果谋取私利的商铺比比皆是。这样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小王和其他群友的感情,也是对小王知识产权的侵犯,小王再次声明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鉴于目前这样的开源环境,小王不得不做出这么一个艰难的决定。本次开发的“天山物联网焊台”仅开放硬件设计和程序固件,不开放源代码。此外,本焊台实行注册制,注册费用仅用来维持接入物联网平台以及调用各API的接口费用,在未来功能上有所增加,需要搭建服务器后,费用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小王在此郑重承诺:小王设计的DIY产品均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一初心始终不变。
对于8266而言,小王也是第一次接触,因此设计中难免有各种问题出现。反映到使用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各种BUG,小王对此感到抱歉。但也需要强调,您所支付的注册费用仅用来维持网络接入的成本,并非支付给小王的开发费用,因此理论上小王没有义务免费为您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
废话不多说,下面进入正题。正常主界面
显示分为三行,第一行显示实时天气、气温,当前时间和WiFi连接状态;第二行显示当前温度、设定温度和焊咀编号(关于焊咀编号详见菜单介绍章节);第三行显示功率条并以百分比的形式显示PWM占空比。正常主界面如图4-2所示。
待机界面
焊台在待机状态下,将会以待机温度进行加热,并循环显示两部分画面,分别是当前天气气温、日期时间、地理位置等信息,其中地理位置信息的获取调用的是IP138提供的收费API接口,准确度相对较高。但仍可能有部分同学显示不准,稍安勿躁,在未来升级版中小王将解决这一问题。天气的获取依赖于IP138提供的地理位置信息,所以如果地理位置不对,那天气也不对。
这部分同学也大可不必灰心,总有对的信息。接下来第二部分将循环显示某数据,这部分数据来自丁香网,在此表示感谢。同时由丁香网对数据的准确性负责,小王只是数据的搬运工。
焊台菜单功能介绍
在介绍菜单前首先介绍编码器的使用,编码器操作分长按、短按、正转、反转四个动作(虽然小王已经写好了双击、按着正转和按着反转的接口,但目前还没找到对应的功能,欢迎大家积极建议)。
进入菜单的方式为在焊台正常工作时长按编码器,之后将显示一级菜单界面,如图5-1(a)所示;随后旋转编码器选择想要进入的二级菜单,短按进入该二级菜单,如图5-1(b);再次旋转编码器,将光标移动至需要修改的具体参数上,短按编码器选中该内容,进入相应修改界面。以蜂鸣器音量为例,如图5-1(c)所示。
菜单的结构如图5-2所示,下面将详细介绍菜单中每个参数。
温度
最高温度设定:烙铁可以设置的最高温度,该选项值不能超过550℃,在温度超过400℃后精度降低,长期高温工作将降低焊咀寿命,请谨慎使用;
待机温度设定:烙铁进入“待机模式”下的工作温度,该选项值不能超过“最高温度”的设定值(已在软件中进行了限制,下同);
温度步进设定:用户在正常工作模式下旋转编码器调整设定温度时的温度步进值,以及在菜单中设定与温度相关的参数(如待机温度、最高温度等)时的温度步进值;
时间
待机时间设定:当烙铁手柄停止振动且编码器没有动作后开始计时,到时进入休眠模式,以“待机温度”进行工作,并显示天气与某信息。进入待机模式后,通过振动手柄或编码器动作可唤醒烙铁,重新以原先的设定温度进行加热。
休眠时间设定:在进入待机模式后开始计时,到时进入休眠模式,烙铁停止加热,并关闭屏幕显示。待机模式下,只能由编码器动作唤醒烙铁。
参数
由于不同电源特性或不同焊咀对于PID参数的影响较大,因此可能需要用户手动调整PID参数以取得最好的控制效果。以下给出PID参数的介绍,以供参考。
比例参数(kP)是烙铁加热的主要参数,过小会导致烙铁升温速度慢,过大会导致烙铁出现温度过冲现象;积分参数(kI)起到消除稳态误差的作用,过小会导致烙铁稳态误差不能完全消除,过大会导致实际温度在设定温度上下出现长周期的等幅度波动现象;微分参数(kD)用以抵消kP造成的温度过冲,但过大会降低系统响应速度,影响回温效果。
调试时一般原则是先将kI、kD置零,寻找到一个合适的kP使得温度刚刚有略微过冲,然后引入kI消除稳态误差,最后加入kD以抵消过冲。
其它
焊咀选择:允许用户焊咀校准菜单中事先储存4支烙铁头的参数;
蜂鸣器音量:编码器转动或按下时的音量设定,取值为0~9,设置为0将关闭蜂鸣器;
编码器方向:不同厂家的编码器AB通道不一定相同,如编码器方向与习惯不符,单击确定即可修改方向。
屏幕亮度调整:设置OLED亮度或LCD对比度,取值为0~9,数值越大亮度越高;
恢复出厂设置:如需恢复出厂设置,单击确定,并退出菜单重新给烙铁上电。
校准
进入此菜单将校准在“其它”菜单“焊咀选择”界面中选中的焊咀。
0~500℃: 单击选中100℃至500℃选项后,将按照对应的温度对烙铁加热,您可以通过手头的温度仪进行校准。在校准过程中,如实际温度低于设定的温度,则调大AD值;如实际温度高于设定的温度,则调小AD值。0℃一般为默认值无需调整,但是受运放零偏的影响,如果在未接入手柄时主界面不显示横杠,则需要将0℃的值适当调大。在烙铁头校准时,切记数据必须严格从小到大递增,否则将出现问题。例如,在校准前:100℃、AD=110;200℃、AD =270;300℃、AD = 380,当校准200℃时,温度不足200℃,需要将AD值从270增加,但其大小不能超过300°时的AD值380,如果从270调到380温度还不能达到200℃,那就说明300℃时的380这个值也偏小了,需先将300℃的380也增大。
网络
手动更新信息:在已经配网的情况下,可以手动更新天气时间等信息。
设置更新方式:可以选择手动更新、开机更新、定时更新(10分钟一次)或始终连接。请注意,如非必要请不要选择始终更新,连接无线网络对8266芯片的AD干扰较大,烙铁温度波动将会较大。
无线网络配置:烧录后初次上电或恢复出厂设置后需要录入路由器信息。

网友A:
与时俱进啊,还提供最新播报!

网友B(2020-07-05):
设想很好,功能很强大

网友B:
楼主厉害,这个烙铁很时尚

网友C:
楼主厉害,这个烙铁很强大、时尚!路过表示关注物联网

网友D(2020-10-05):
物联网这个焊台升温和616一样吗

网友E(2021-01-29):
楼主,你是开发8266用什么呀,是SDK吗

网友E:
楼主,你开发8266用什么呀,是SDK吗?还是其他的

网友F:
我不知道焊台和物联网有什么关系。

网友G(2021-02-28):
8266带一路AD,功能比51强大很多。

网友H:
这个东西联网好像没事么意义吧,感觉一个噱头而已。

网友I:
你没看开源协议 ,以他的代码思想开发的 必须开源

网友J:
    实用性强不强????。

网友K(2021-04-11):
真的太溜了.电洛铁竟然还能这样玩...

网友L(2021-05-12):
学习了!请问加群的回答问题是什么啊?加了好几次都加不进去呢

网友M(2021-06-12):
感谢分享 下载来参考一下。

网友N(2022-05-30):
很强大、时尚!32c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O(2025-03-23):
以前业余修家电20年,刚学STC啊,想T12学习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