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4943|回1|收藏
楼主 ID:78835 只看他

楼主(2020-02-22):
最近没事看着手头不少闲置的STC的单片机,拿来捣鼓下.之前一直用PIC的单片机,使用结构体变量没出现什么问题,这次换成STC的单片机发现编译没问题,运行起来确不正常,百度一下发现也有人遇到类似的问题,但是按照他们的方法也没能解决.                                                                                                下图是网上的提问:

按照他的方法依然运行不正常,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STC的规格书也是写的不清楚,后面我就猜想会不会启动文件STARTUP.A51的问题,于是我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有这么一段代码:

代码: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MOV     R7,#LOW (XDATALEN)
  IF (LOW (XDATALEN)) <> 0
                MOV     R6,#(HIGH (XDATALEN)) +1
  ELSE
                MOV     R6,#HIGH (XDATALEN)
  ENDIF
                CLR     A
XDATALOOP:      MOVX    @DPTR,A
                INC     DPTR
                DJNZ    R7,XDATALOOP
                DJNZ    R6,XDATALOOP
ENDIF
找出这一句IF XDATALEN <> 0,会不会是这里导致的?我把0改成1,IF XDATALEN <> 1,结果正常了.
还有就是结构体要加上关键字xdata,如下:
沙发 ID:78835 只看他

网友:
补充:
//*******************声明变量***********************//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DisplayMode;
    uint8_t     DisplayTemp;
    uint16_t    LcdShow_10ms;
    char    Buf[17];
}idata My_Lcd1602;
//*******************定义变量***********************//
My_Lcd1602          MyLcd1602;

51黑电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