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叁” 换成“ 三” 就乱码?什么道理?

楼主(2020-02-22):
想研究一下页面卷动,打下这几句口号,发现会乱码,“三” 换成“ 叁”就正常了,没有道理呀? 希望有坛友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你好!这个是 0XFD 的问题http://www.51hei.com/bbs/dpj-5399-1.html
将本软件放至KEIL的编译器文件夹【C51.EXE及A51.EXE】
所在文件夹,例如:C:\KEIL_V5\C51\BIN 下
按【开始】即可自动打补丁!

网友B:
0XFD 的问题,更改下就好了

网友C:
此附件360报毒。可对照http://www.51hei.com/ziliao/file/0xfd.rar附件(这个体积更小不报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是 0XFD 的问题http://www.51hei.com/bbs/dpj-5399-1.html
将本软件放至KEIL的编译器文件夹【C5 ...

多谢,想了一晚上,从程序到12864本身,就是没想到Keil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FD 的问题,更改下就好了

收到,明白了,多谢。

楼主:
看来下面这段话里的“数”都无法显示也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字库不全了吧。

“DDRAM内部存储的数据是字符的编码,可以写入的编码有ASCII码、GB2312码、BIG5码。笔者使用的12864字库貌似不太全,字符“数”都无法显示,而是显示其他字符。如果显示长篇汉字文章就不太适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附件360报毒。可对照http://www.51hei.com/ziliao/file/0xfd.rar附件(这个体积更小不报毒)。

收到了,多谢,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