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读写SD卡,在电脑上读卡器打开存在乱码,有没有大神懂这是为什么?

楼主(2020-02-22):
1是由32读取的文件内容,2是电脑读取的为什么2会有乱码??

楼主:
找到原因了

网友A(2020-05-04):
这是为啥呢

网友B(2020-08-1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找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网友C:
文件先用winhex软件打开看看

网友D(2020-09-26):
请问下fats 检查错误     这个该怎么解决?是我要用读卡器打开SD卡   在里面要先建文件吗

网友E(2021-09-17):
中文编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