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功能智能小车源程序

楼主(2020-02-22):
智能小车设计
1.硬件设计
1.1单片机
单片机是循迹避障小车的核心部件,一方面它要接收传感器送来的路线信息和障碍物信号;另一方面要对两种信号进行处理控制发光二极管的亮灭,以显示其信息,同时控制电机进行相应动作。并且查询模式选择开关的状态。在单片机实现的功能中使用查询方式获取传感器返回的信息,即读取传感器返回信号,需要单片机有较快的处理速度,使小车对信息的获取及处理是实时准确的,实现小车的准确循迹与及时避障。因此我们的芯片选用stc15f2k系列芯片。
STC15F2K60S2系列单片机是STC生产的单时钟/机器周期(1T)的单片机,是高速/高可靠/低功耗/超强抗干扰的新一代8051单片机,采用第八代加密技术,加密性超强,兼容传统8051,但速度快8-12倍。内部集成高精度R/C时钟(±0.3%),±1%温飘(-40℃~+85℃),常温下温飘±0.6%(-20℃~+65℃),5MHz~35MHz宽范围可设置,可彻底省掉外部昂贵的晶振和外部复位电路(内部已集成高可靠复位电路,ISP编程时8级复位门槛电压可选)。3路CCP/PWM/PCA,8路高速10位A/D转换(30万次/秒),内置2K字节大容量SRAM,2组高速异步串行通信端口(UART1/UART2,可在5组管脚之间进行切换,分时复用可作5组串口使用),1组高速同步串行通信端口SPI,针对多串行口通信/电机控制/强干扰场合。
1.2电机驱动
电机驱动是小车最重要的模块之一,在我们的系统中使用的是L298N驱动芯片,L298N是ST公司生产的一种高电压、大电流电机驱动芯片。该芯片采用15脚封装
L298N芯片的主要特点是:
  a、工作电压高,最高电压可达46V;
  b、输出电流大,瞬间峰值电流可达3A,持续工作电流为2A;
c、额定功率25W,内含两个H桥的高电压大电流全桥式驱动器可以驱动直流电动机和步进电机。
  d、该芯片可以驱动一台两相步进电机或四相步进电机,也可驱动两台直流电机。
  e、适合应用于机器人设计及智能小车的设计

#include <stc1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uchar zkb_left1,zkb_right1,zkb_left2,zkb_right2,i1,j1,i2,j2; //占空比标志

sbit IN1=P3^5;        //电机控制端口
sbit IN2=P3^6;
sbit IN3=P3^7;
sbit IN4=P1^6;

sbit xj_left=P0^1;           //循迹端口
sbit xj_right=P0^2;

sbit zkba=P1^0;          //占空比控制端
sbit zkbb=P1^1;
sbit zkbc=P1^2;          //占空比控制端
sbit zkbd=P1^3;

//sbit fm=P2^5;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函数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
        EA=1;
        ET0=1;
        TR0=1;
        zkba=1;
        zkbb=1;
        zkbc=1;
        zkbd=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函数
{
        i1++;j1++;i2++;j2++;                  //进入中断i,j自加1
        if(i1<zkb_right1)        {zkbb=1;}        //如果i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else zkbb=0;
        if(i1==40)        {zkbb=~zkbb;i1=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if(j1<zkb_left1)        {zkba=1;}
        else zkba=0;
        if(j1==40)        {zkba=~zkba;j1=0;}

        if(i2<zkb_right2)        {zkbd=1;}        //如果i小于设定值,使能端置1,否则置0
        else zkbd=0;
        if(i2==40)        {zkbd=~zkbd;i2=0;}  //如果i加到40;使能端取反,i置0

        if(j2<zkb_left2)        {zkbc=1;}
        else zkbc=0;
        if(j2==40)        {zkbc=~zkbc;j2=0;}

        TH0=(65536-100)/256;          //定时器0重装初值
        TL0=(65536-100)%256;
}

void go()         //前进函数
{
        zkb_left1=8;
        zkb_right1=8;
        zkb_left2=8;
        zkb_right2=8;

        IN1=1;        IN2=0;
        IN3=1;        IN4=0;
}
void back()         //后退函数
{
        zkb_left1=8;
        zkb_right1=8;
        zkb_left2=8;
        zkb_right2=8;

        IN1=0;        IN2=1;
        IN3=0;        IN4=1;
}
void left()                //左转弯函数,
{
        zkb_left1=14;   //设置一个速度
        zkb_right1=14;
        zkb_left2=14;
        zkb_right2=14;

        IN1=0;        IN2=1;        //
        IN3=1;        IN4=0;
}
void right()                //右转弯函数
{
        zkb_left1=14;                //设置一个速度
        zkb_right1=14;
        zkb_left2=14;
        zkb_right2=14;

        IN1=1;        IN2=0;         //
        IN3=0;        IN4=1;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
        IN1=0;        IN2=0;
        IN3=0;        IN4=0;
}

/*void bee()         //蜂鸣器发声函数
{
         fm=1;
         delay_ms(50);
         fm=0;
         delay_ms(50);
}*/

void xunji()         //循迹函数
{
        uchar flag;           //定义一个标志位,用于状态判断
        if(xj_left==0  & xj_right==0)         //未检测到黑线
        {flag=0;}
         else if(xj_left==1  & xj_right==0)        //左边检测到黑线
        {flag=1;}
         else if(xj_left==0& xj_right==1)        //右边检测到黑线
        {flag=2;}
         else if(xj_left==1  & xj_right==1)        //全部检测到黑线
        {flag=3;}
                else flag=4;   //其他情况标志位置0
        switch (flag)
        {
                case 0: stop(); break;        //情况0,停止
                case 1: left(); break;        //情况1,左转
                case 2: right(); break;        //情况2,右转
                case 3: go(); break;        //情况3,前进
                case 4: stop(); break;        //情况4,停止
                default: stop(); break;        //其他情况,停止
        }
}

void main()
{
        init();
        delay_ms(1);
        while(1)
        {
                xunji();
        }
}

网友A(2021-04-28):
很不错的资料学习了,51智能小车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