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整流管反压怎么测量?

楼主:
整流管截止的负半周波形怎么测量?把示波器接到整流管两端测得波形如图,正常吗?(充电器输出电流2A)。

网友A(2020-02-22):
既然是想看波形,除了用示波器还能有什么呢?

网友B:
当然用示波器, 这是测量波形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想看波形,除了用示波器还能有什么呢?

当然要用示波器了,具体怎么测量?标准的波形什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想看波形,除了用示波器还能有什么呢?

原整流管耐压400V,换上200V的开机就击穿了!变压器次级这么高的反压正常吗?如何测量这个反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