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更改字体颜色的时候,没有更改注释颜色的选项,这么办?

楼主(2020-02-22):
更改keil5的字体颜色时,没有注释选项,文本和注释是一个颜色,怎么改

网友A:
我之前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CSDN搜索一下有办法的。
你可以试着直接改动那个文件的内容,不过我自己是重新下载了,
因为下载的时候改动了dll文件导致界面那块就没有选项了

网友B:
有更改注释颜色的地方,edi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选择左侧C/C++ editor files,右侧block comment 和 line comment 就是更改块注释和行注释的颜色的。

网友C:
edi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

网友D:
这个最好重新下载个,我以前下的几个都不行

网友D:
你这种问题我刚开始也遇到过,软件问题,重新下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