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LED多页面切换问题,看数据手册看不懂

楼主(2020-02-22):
用的是0.96 的OLED,看数据手册看不懂,想把写满的内容放到下一页,可以按键切换页面查看内容,有没有指令是可以支持这样做的???

网友A:
给你个提示:
u8 page
...
int main(void)
{
        page=0;//开机显示哪一页
        while(1)
        {
                if(按键)
                {
                        清屏函数;
                        page++;或者page--;
                        if(page>最大页数)page=0;//回到第一页
                }
                if(page==0)显示();
                if(page==1)显示();
                if(page==XX)
                        ...
        }
}
按键按下清屏的同时切换下一页显示,或者前一页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提示:
u8 page
...

谢谢哈

网友B: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所谓切换页就是覆盖掉上一页的数据,把每一页的内容,这接切换覆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