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输出3路PWM,驱动RGB LED源程序

楼主(2020-02-22):
用单片机中断处理PWM,控制普通三色LED,输出七种不同颜色,呼吸变化。不占用程序运行时间。

#include<reg52.h>

sbit B_LED=P0^0;                //蓝灯引脚,高电平时点亮LED
sbit R_LED=P0^1;                //红灯引脚,高电平时点亮LED
sbit G_LED=P0^2;                //绿灯引脚,高电平时点亮LED

unsigned char R_OUT=0,G_OUT=0,B_OUT=0;                //定义占空比计数变量
unsigned int MAX=80,MIN=1;                                        //定义变色起始级数,范围最大可以0-255
unsigned char T0RH=0,T0RL=0;                                //定时器中间变量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int ms);                        //定时器0配置
void configtime1();                                                        //定时器1配置
void ConfigPWM(unsigned char t);                        //PWM占空比处理涵数
main()
{
    EA=1;
        configtime0(1);
    configtime1();
    while(1);
}

//每调用一次此涵数,PWM占空比加一
void ConfigPWM(unsigned char t)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r=0;                //定义变亮或变暗方向
        static unsigned char index=0;        //定义变色索引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中间变量

        switch(index)
        {
                case 0:            if(dir==0)                //红色由暗变亮
                                        {
                                                time+=t;
                                                R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红色由亮变暗
                                        {
                                                time-=t;
                                                R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1;
                                                }
                                        }
                                        break;

                case 1:            if(dir==0)                //黄色由暗变亮
                                        {
                                                time+=t;
                                                G_OUT=time/2;
                                                R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黄色由亮变暗
                                        {
                                                time-=t;
                                                G_OUT=time/2;
                                                R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2;
                                                }
                                        }
                                        break;

                case 2:            if(dir==0)                //橙色由暗变亮
                                        {
                                                time+=t;
                                                G_OUT=time;
                                                R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橙色由亮变暗
                                        {
                                                time-=t;
                                                G_OUT=time;
                                                R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3;
                                                }
                                        }
                                        break;

                case 3:            if(dir==0)                //绿色由暗变亮
                                        {
                                                time+=t;
                                                G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绿色由亮变暗
                                        {
                                                time-=t;
                                                G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4;
                                                }
                                        }
                                        break;

                case 4:            if(dir==0)                //青色由暗变亮
                                        {
                                                time+=t;
                                                G_OUT=time;
                                                B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青色由亮变暗
                                        {
                                                time-=t;
                                                G_OUT=time;
                                                B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5;
                                                }
                                        }
                                        break;

                case 5:            if(dir==0)                //蓝色由暗变亮
                                        {
                                                time+=t;
                                                B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蓝色由亮变暗
                                        {
                                                time-=t;
                                                B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6;
                                                }
                                        }
                                        break;

                case 6:            if(dir==0)                //紫色由暗变亮
                                        {
                                                time+=t;
                                                B_OUT=time;
                                                R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紫色由亮变暗
                                        {
                                                time-=t;
                                                B_OUT=time;
                                                R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7;
                                                }
                                        }
                                        break;

                case 7:            if(dir==0)                //白色由暗变亮
                                        {
                                                time+=t;
                                                G_OUT=time;
                                                B_OUT=time;
                                                R_OUT=time;
                                                if(time>=MAX)
                                                {
                                                        dir=1;
                                                }
                                        }
                                        else                        //白色由亮变暗
                                        {
                                                time-=t;
                                                G_OUT=time;
                                                B_OUT=time;
                                                R_OUT=time;
                                                if(time<=MIN)
                                                {
                                                        dir=0;
                                                        time=0;
                                                        index=0;
                                                }
                                        }
                                        break;
        }
}
//定时器1配置
void configtime1()
{
        TH1=0x80;
        TL1=TH1;
        TMOD&=0x0f;
        TMOD|=0x20;
        TR1=1;
        ET1=1;
}
//定时器0配置
void configtime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tmp=11059200/12;
        tmp=tmp*ms/1000;
        tmp=65536-tmp;
        T0RH=(unsigned char)(tmp>>8);
        T0RL=(unsigned char)tmp;
        TH0=T0RH;
        TL0=T0RL;
        TMOD&=0xf0;
        TMOD|=0x01;
        TR0=1;
        ET0=1;
}
//定时器0中断涵数,每5ms刷新一次占空比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int tmr;
        TH0=T0RH;
        TL0=T0RL;
        tmr++;
        if(tmr>=5)
        {
                tmr=0;
                ConfigPWM(1);
        }
}
//定时器1中断涵数,输出占空比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unsigned char cnt;

    for(cnt=0;cnt<MAX;cnt++)
    {
                if(cnt<R_OUT)
            R_LED=1;        //红色占空比大于计数值时红灯亮
        else
                        R_LED=0;        //否则就关闭红色

        if(cnt<G_OUT)
                        G_LED=1;                //绿色占空比大于计数值时绿灯亮
        else
                        G_LED=0;                //否则就关闭绿色

        if(cnt<B_OUT)
                        B_LED=1;                //蓝色占空比大于计数值时蓝灯亮
        else
                        B_LED=0;                //否则就关闭蓝色
    }
}

网友A(2020-04-21):
如果想用传感器控制PWM的变化,请问怎么做

网友B:
是共阳的LED吗

网友C(2020-06-20):
大佬 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20-08-12):
我感觉怎么是1路PWM呢。好像应该把标题改一下。PWM控制RGB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