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VCC和VSS引脚之间为什么接一个电容?

楼主(2020-02-22):
(无正文)

网友A:
接大电容主要起储能作用,芯片工作时有时会拉低电压,接上电容能起到稳定电压,接小电容主要起到滤波作用,信号传递时可能会产生一些脉冲波,通过小电容能将瞬间变化的脉冲引入地

网友B:
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C:
主要进行滤波,当电容充满电后内部电流与电压处于正常水平,不像电池直接输入会有电平影响

网友C:
进行滤波就好比你吸空气一样,加上空气净化器或者加湿器就会得到比较湿润的空气,电池会随着时间电压会越来越低,但是加上电容就会一直保持那个状态,就不会有杂波出现

网友D:
抑制滤除噪波,缓冲电源波动。减少电源对设备的干扰

网友E:
小容量的电容是为了滤波,减少干扰,大容量的电容是另外一种作用,这个接的是小电容,是用来滤波的

网友F:
滤波用的,不会短路的

网友G:
大电容一般用来储能,小电容一般就是用来滤波。

网友H:
为了防止VCC电压突然变化对芯片造成伤害,会在VCC和地线之间接一个电容